液压油的污染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2010-10-28):
液压油污染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着重讨论!

欢迎各位指正!
液压油污染对电液系统故障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特别是对插装阀集成块,TDV 多路阀等。因为阀体与阀芯之间的配合是很精密的。污染颗粒物会造成阀芯卡滞,通过系统反应的结果就是或许系统建立不起压力,或许按动摇杆按钮但是机械没有动作。

很多时候设备出现各种问题,通过检测电气,排除各种因素,再检查液压管路,液压阀,最后会发现阀被卡住了。拆下阀清洗,会发现,洗出很多污染物。

首先,最常见的是在阀块油口连接管接头时,很多人习惯地用水暖行业用的白色生料带缠接头来密封,这种做法我觉得在液压系统应该是禁止用的。大家都知道,生料带很容易成一缕缕地细条,只要接头被动过,细条条就会很轻松地进入油路中去。最终就会进到阀里面造成系统故障。

其次,就是连接油路,接油管时大家都喜欢带上手套,害怕手上沾上液压油。其实手是被保护了,但是液压油路却被您污染了。不说手套上会有很多易掉的毛毛物,这是液压最害怕的东西,那手套上也有很多沙啊土啊的。特别是在维修拆洗阀块时,一般阀块都是直接从恶劣的工作环境来的,上面到处是沾油的沙土,形成了颗料物。

所以在维修时要拆洗阀的,必须先将外面的尘土先清洗干净,以免拆完阀后,外面的尘土进入到油路中。

虽然说液压系统有油滤器,但是不能说有了它就万事大吉。时间稍长,这些东西会堵塞过滤器,油太脏了也会将过滤器搞坏的。

每个都要认真对待这事,保证油干净了,故障就会自然少些,自己也会少很多麻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得好,油液污染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广大同行的关注。液压系统使用和维护中,第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油液污染,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据统计,70%左右的液压系统故障和元件失效同油液污染有关。大家踊跃讨论啊。

网友:
领教了,原来我的操作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经常见我这边的清洗阀芯  什么时候我也去仔细看看

网友:
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呢?一般多久更换一次?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看到这个帖子,我应该警醒了,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根据具体使用情况而定,比如使用环境,使用温度,使用频率等。
一般情况,新机使用3个月应该更换一次。以后一般一年更换一次。事实上可半年检测一次,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可继续使用。毕竟油比较贵。如果检测油没有乳化,没有变质还可使用的话,经过过滤,也可以继续使用的。
以上仅为个人意见,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部分润滑油的换油周期与换油指标

网友:
要改变一些以为是干净的操作习惯

网友(2011-08-05):
我们厂定期更换滤芯包括压力和回油、循环,而且基本上3个月化验一次,所以两年了,还没有更换过新油。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太好了,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的。让我们一起关注液压介质清洁度的重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