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伺服电子变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28):
装了一台车床,买的南京埃斯顿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系统要求是三相220V交流电,本身想装3相变压器,但后来网上查了有电子变压器,只有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盒子,功率还挺大的,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可以用,参数是3相4线380V进,3相3线220V出,供伺服系统使用。销售人员说这是伺服专用的,其它需要这种电压的设备用不了,并且不接伺服没有电压输出等。所以现在是布好线路后,先接上了一台伺服想试一下,结果上电后量了一下3相3线220V这里,交流大约每相只能量出40-70V左右的电压,后来想到量一下直流,结果是第二相没有电压,L1跟L3之间是310V直流电。伺服驱动报错是编码器的问题,后来清除了,没有电压之类的报错。本人知道,发那科、三菱之类的伺服系统是单独有一个电源模块,把三相220V,接进去后来输出一个295-315V左右的直流电供主轴驱动和XZ轴驱动使用。但本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国产的这种要求直接三相220V输入的驱动器,直接接上直流310V也可以使用呢,供电这里是什么结构呢,还有那个电子模块是什么原理,3相4线380V接进去,输出就是直流310V呢,不会是简单的半波整流吧?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这个几个问题。还有现在卖这种电子模块的还不少呢,价格5kw左右,从3、4百到900多的都有,是不是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出这个东西,如果很简单就能提供这个电压,那为什么现在的数控机床还都是加进一个很大的变压器呢,又贵,又重?

楼主:
竟然没有人回答?看来这还真是的比较专业的问题啊

网友:
要不要变压器取决于电机和驱动的电压,如果是200多伏的,必须要变压器,如发那科系统,变压器一般不用电子式的。

网友:
私服系统的回升方式不同!通常使用电源模块的还要加装一个电抗器

网友: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直流母线允许的电压究竟是多少?
如果伺服交流输出驱动元件的耐压允许的话,你应该可以直接使用380V,并不需要降低那么一点电压吧?

楼主:
没见过标称三相200V的伺服系统能直接用380V的。就算系统不烧掉,也会报电压错误。这个还是没有回答到关键的地方。我感觉交流伺服电机,最后应该还是用的直流电吧。

网友:
比较专业,进来涨见识

网友:
真的太专业了,我正学,长长见识

楼主:
顶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我做伺服变压器几年了,还没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标称三相200V的伺服系统能直接用380V的)

网友:
比较专业,进来学习下。。。。

网友:
我正学着,此问题太专业,求解题者出现

网友(2010-12-03):
我厂专业生产伺服电子变压器已经5年多了,有疑问可以找我 http://www.szjshdq.com

网友(2013-01-16):
新手想多学点东西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手机充电器的原理吧?!

网友:
没人知道吗?那我来说说吧 驱动器斜些没那么复杂,驱动器上标的大写RST是控制主电路的小写的rt是控制电路的,主电路一半接三相220,用隔离变压期变出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米没变压器,直接拉一条零线和火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3-03-21):
买伺服变压器找上海新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021-56655595

网友(2023-05-10):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