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炉三支点球铰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10-29):
我厂转炉转动过程声音大(-10°~-30°),初步分析为三支点螺栓的声音(上悬挂),我想问一下,三支点螺栓松动能否造成转炉转动异音?

谢谢各位!

网友:
每个挂点有好几个活动点,任意一定的连接有问题,都可能产生噪音,并且很危险,要找毛病,必须到现场,这里没法说,有图就发上来,看过分析一下可以告诉你,没图就算了,

网友:
会的。转动速度为多少?

楼主:
我厂的是球铰连接,就是每个螺栓都有两对球面垫。我想问的是螺栓太紧是不是影响球铰的位移补偿,能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动速度1转/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电话多少?我想和您谈一谈具体情况,可以么?

网友:
那响声大概多大频率啊?

网友:
螺栓太紧肯定是影响球铰的位移补偿,但是还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