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马达怎么增加扭矩?

楼主(2010-10-29):
本人用变频器把2相转3相控制3相马达速度,但现在出现启动扭矩太小,机器无法启动,请教哪位大虾有什么高招?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你使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和电机,参数怎样设置的。

楼主:
我是搞结构的,对电不是很了解,马达是1匹3相普通交流,变频器,不是很清楚,请问有办法选合适的变频器可以加大启动扭矩吗,我听说交流启动很慢,但还没个量的把握,还请哪位高人指点

楼主:
还想问下如果换成1匹的直流电机,启动扭矩会不会明显增加呢?还有交流启动时的扭矩会不会和它设定的转速有关系没?望哪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
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电不了解还能用变频器把2相转3相?这就不简单。具体是具体是怎么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成同功率的直流电机低速启动扭矩会提高。如还使用变频调速,变频器的功率要比电机功率大一个级别,为提高启动扭矩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置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电工喽,我只知道是这样而已,他们也仅知道次而已,对加大启动扭矩也没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一马力额定功率的变频器,单相输入(二线)三相输出(三线),这类规格是有的,但其每相输出电压一般不会高于输入电压。例如:单相输入220伏,三相输出每相也是220伏。而我国通常所见的0.75千瓦三相普通电机,正常工作电压均为380伏。以220伏电压去驱动380伏的电机,启动和运转当然有问题。
楼主可以把电机接线从原来的Y接,变换成三角接法,这样做,电机的工作电压也就变成220伏,再请电工师傅对变频器相关参数作合理设定,相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工是采用的三角形接法,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10#:
那是不是不管原来电机的接线不管是三角形还是Y形只要转换就可以了吗?就能使电机电压同步转换为220V电压吗?

网友:
回复10#
另外还有个问题:如果电机要求电压为380V,即使通过变频器二线进三相出成功转换为220V电压驱动,对电机不会有损害吗?
本人不懂电气,问这问题勿忘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