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同步,二级伸缩油缸---请教

楼主(2010-10-29):
各位师傅大侠好,我只对液压懂一些皮毛,现在设计上要用到两种液压系统,有一定的要求,请大家协助,多谢!!!

一种是两只油缸同步,
不知道这个同步分流马达效果如何?国产的质量可靠不,我对油缸的同步要求不是特别高,油缸行程也只有150,原本想用齿轮齿条同步,但是空间布置有些麻烦,请用过这个马达的大侠来谈谈实际使用效果呢

另外一种是二级伸缩油缸
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想的,就是相当于两只油缸串联在一起,可以对两只油缸进行单独控制,有无这种成品卖的?

网友:
有了。比如吊车,就是起重机,就是这样的油缸,根据,需要进行设计,把一根升到最高点后才升第二根,还是想升那根多高升那根呢。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
二级伸缩油缸是前后两个油缸串联,前油缸行程500,后油缸行程350,缸径在50左右,两只油缸可以单独控制,有差不多的吗?

网友: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有方案可以很好实现你的同步问题。

网友:
用齿轮同步分流马达足以,简单方便易维护。国产马达质量嘛,论坛里有些用户用过,你可以参考下他们的帖子

网友:
1,油缸同步方法非常多,同步分流马达,同步阀,节流阀,单向节流阀,都可以实现,只是精度不同成本不同。
2,何谓二级伸缩油缸?两只油缸串联在一起,是机械串联还是油路串联?方案应该很好确定,但是需要了解更具体的情况。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我还是要顶。顶顶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