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硬度、刚度的定义和区别---请教

楼主(2010-10-29):
谁能给解释一下强度、硬度、刚度的定义和区别  谢谢拉

楼主:
看来只有自问自答了  强度是指其抗断裂的能力  刚度是指其抗变形的能力  硬度是指及加工性能  自己感悟的 不太成熟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内事问百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从定义上讲,强度时抵抗破坏的能力,刚度是抵抗变形的能力。硬度是耐疲劳的程度,因为在使用中为了提高零件的耐磨性会设计硬度高一点,自己认为硬度应该是强度和刚度的综合体验,这可能就是我们设计零件是只在零件上标明硬度而不表明其他两个的原因吧(自己理解)

网友:
这些内容在机械基础知识课程里面有提到啊,看看书吧

网友:
看来还是基础比较重要啊。

网友:
硬度,在机械工程材料里的定义是局部抵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所以铸铁硬度很高,然而很脆(塑性差),所以各种材料处理后一般都有硬度上升和塑性降低,或相反,总之是成反比的,

网友(2011-08-26):
刚体力学里面有的啊 自己看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