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XA工艺图表安装问题

楼主(2010-10-29):
今天装了CAXA工艺图表2007,只能画图不能储存,好像要什么加密锁。问有解决的办法吗?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L_WW0G3]857ZY112_C]P((N.jpg

网友:
CRACK 里面有个CAXA工艺图表图标 复制到 安装目录BIN文件夹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