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这个用ANSYS LS-DYNA 是怎么办到的?

楼主(2010-10-29):
半穿甲战斗部侵彻过程:用的是ANSYS LS-DYNA分析,其中弹体有大变形,靶件有材料脱落,这是怎么做的???待求高手

半穿甲战斗部侵彻过程

半穿甲战斗部侵彻过程

楼主:
看来这事还真不好办!?

网友:
简单,这个例子在一些dyna的书里就有
不知道你会不会ansys,可以考虑用ansys前处理,然后提交k文件到dyna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sys还是懂得,偶只是初学LS-DYNA,看来要学的还真不少。 谢楼上的了!

网友:
做你这方向的用的软件都是LS-DYN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dyna在显式计算领域挺牛的,有空到www.simwe.com逛逛,有dyna版块的,可以下点资料看看
另外dyna市场上书也不少的,可以买本,方便学习。
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在于针对自己的项目来做,慢慢学习k文件,查询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ywh一定是显性动力分析方面的高手。刚开始看这方面的书,上面的好多例子都是有关穿甲的,弹体是金属柔性材料。我们要用到的是,高硬度脆性材料高速撞击金属靶。可能性质稍有不同,应该解决也没问题吧?!

网友:
不算高手,这个还得看工作需要,以前做过
现在做的少了,显式计算对解决这种高速碰撞很对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开发出来的。
关于穿甲的期刊论文不少,可以下一些看看他们的做法,以及使用的软件,我相信用dyna的会很多
毕竟目前在显式领域,dyna算是最受认可的吧,当然还有autodyn等
而且dyna和很多软件接口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