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空心轴,如何检测它是否经过热处理呢?

楼主(2010-10-29):
有一批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空心轴,我如何检测它是否经过热处理呢?是通过目测还是有专门的设备进行检测>?

网友:
材料的硬度、机械性能....................

网友:
看金像组织,破坏性试验。

楼主:
敢用通俗点的说法解惑不?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节钢锯条,或挂刀。锉刀的,在轴上划一下,如打滑,就是淬过火了,如能划下末来就是没淬过火。

网友:
可以用硬度计看一下
也可以用仪器检测
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是什么 材料.再测试下硬度

网友:
原来如此啊!受教育了

网友:
有没有热处理,关键是你要求的是什么热处理,现在一般热处理出要可以通过硬度测试来判断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你要看该空心轴要求的热处理有哪些 !!  如果要看是否淬火 简单的方法是用钢锯条,或挂刀或者锉刀在非重要的地方(不要在装配相关的地方)划一下 看是否打滑(如楼上说的);或者可以用硬度检测仪器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