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h软件装在 电脑里为什么不能传输到单板机

楼主(2010-10-29):
求助yh软件装在 电脑里为什么不能传输到单板机里,  软件是 从网站上下载的。原来的 电脑传输接口坏了 ,重新换了 一 台  装的 是 98系统也 好编程  但不能传输  为什么,请高手们指点一 下   谢谢!

网友:
有没有看看数据接口对不对,对的话就是你那个软件的问题,可以用Band5 WED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