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盘结构如何实现?

楼主(2010-10-29):
大家好,请见附件的图片,在工作台上安装一个转盘,转盘上在180度方向上安装了两个定位座,一个在设备内装配,另外一个在外给操作者放件用,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装配的效率。我想知道这个转盘能实现一个方向的旋转,同时又能够在加工工位停止,这些动作时靠什么来完成的?

个人认为旋转应该是靠伺服电机,通过脉冲来控制旋转的角度,同时在旋转方向上有一个限位块,当电机旋转到需要的角度后,限位块伸出,挡住转盘,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正确?

大家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最好能有结构图,另外这个装置是否有企业生产,我们直接购买?价格大约多少?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特别清纯也没看的太明白,最好做个标识大家可以认识的更清楚一点

网友:
给的图片太少,介绍的也不详细。现成的应该没有?属于专用设备。

网友:
在旋转方向上有一个限位块的话,并且只有两个工位的话,完全没有必要选用伺服电机!另外如果能到能现场看看的话 设计出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螺丝机是谁做的呀?

网友:
看不明白                    ,

网友:
如果可以加高用个可以试试转180度的气缸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动作应该用分割器来实现,打算在转盘上安装四个工位,我的问题是,电机驱动分割器旋转,到了指定的位置后,如何让转盘精确停在指定的位置,由于惯性的作用,如何保证转盘平稳的停止,电机选用什么样的?还有此时的转盘是否有自锁的功能,即转到指定位置后,用手是否可以转动转盘,为了保证定位精度,需要增加定位销孔,是否有相关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真的只有2个工位速度又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齿轮齿条

网友:
我在公司看到过,和你的很像,用来旋螺丝的,旋转的,工人可以一边安装未加工的工件到夹具上,同时安装好的还能精确的到预定地点旋螺丝

网友:
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应该说的更明白些

网友:
给的图片太少,介绍的也不详细。现成的应该没有?属于专用设备

网友:
这么小的转盘,旋转气缸足矣。每侧一个阻挡,一个缓冲。

网友:
用分割器再加个接近感应就可以了 当转到分割器间歇的位置 也就是接近感应的位置 控制变频停止运行

网友:
这个是凸轮分割器的典型应用

网友:
蒙骗了无数人眼睛的创意图

网友:
本人做这个多!!  用伺服电机太昂贵. 1.,转盘可以用一般的减速电机带动 变频器控制 一个接近开关粗定位 气缸精定位。2,楼上说的凸轮分割器也可以 一般的减速电机带动 3,棘轮机构

网友:
看着像是卧加的交换工作台,实现两个工作台交换的一般是液压推动齿轮齿条式,加工用工作台一般用伺服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式,上件工作台一般有几个销钉定位即可,据我所知国内能做该产品的有烟台环球机床附件集团,国外像福士德日研等

网友:
是否周期运动啊?有固定工作节拍?

网友:
用个分度转盘就可以了啊,几工位的都有啊 ,市场上都有卖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是有预压的,凸轮随动器当进入有预压的,当进入预压时加个感应开关就可以了,此时只要控制驱动电机的离合就可以实行通断了,离合一般用电磁离合器,噪音小分合速度快。电机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就可以了

能够精确的定位。当然惯 性不可以大于预压力,这个分割器厂家都有说明允许的最大惯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久没上来了,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用分切器,不需要那么的麻烦,选好间隔时间,确定减速比就好了。

网友:
我想知道,转盘上工位定位的精度要求高吗?速度是不是一定要平稳?

如果是的话,就用分割器,DF40的应该就足够,分割器是有加减速的,所以很平稳,精度也很高。再者分割器惯性啊、平不平稳啊跟电机没关系,用一个90W-120W的微型带刹车电机用同步轮传动就OK,然后在分割器轴上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到就停电机,搞定。

如果精度不高,对加减速和惯性要求不高,可以参考下面这两种结构。
1:用步进电机旋转,在转盘180°方向装2跟光纤,转盘感应到信号即停止。
2:后面是一个微型电机传动,接近开关检测旋转位置,感应到后电机停转,转轮靠惯性继续旋转,然后靠轴承卡住转轮定位。(红色的是转轮,白色为轴承,轴承是弹簧拉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做这个多!!  用伺服电机太昂贵. 1.,转盘可以用一般的减速电机带动 变频器控制 一个接近开关粗定位 气缸精定位。2,楼上说的凸轮分割器也可以 一般的减速电机带动 3,棘轮机构

减速电机+变频器+接近开关+气缸,下来成本估计跟步进(伺服)电机差不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用伺服电机的,只要一个启动旋转气缸即可,如SMC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方法有多种。一般在自动装配线上压缩空气是常用动力源,采用气缸+曲柄连杆机构亦可实现每旋转180度停止一次的动作。停止位置的误差可以控制在十分之一毫米之内。
具体造价与转盘尺寸、传送工件大小、要求停位精度有关。
专用工装须根据生产线的动力配置、工位操作要求及场地安全要求等条件综合设计制造,如有需要,可联系本人:ms56789@126.com

网友:
顺便说一句: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最简单的机构就是优秀的方案。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凸轮间歇机构

网友:
我正打算用齒輪齒條來做一個2等分的轉盤

网友:
建议用凸轮分割器,选择好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用传感器也行。。。

网友:
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应该说的更明白些

网友:
分割器来实现………………

网友:
楼主这台设备好象是德派的拧紧机哦?

网友:
载荷不大的话   用个旋转气缸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这的确是德派的产品。
我觉得可能分割器是相对来说比较常用的产品,但对于本人来说还是第一次使用,所以对于它的产品型号选择,以及电机等相配套产品的选型都不是很了解,另外分割器大约多少钱呀?
我的要求是能够平稳旋转,很低很低的噪音,高精度的旋转精度,保证多点装配的可靠性。

网友:
这样的结构貌似有现成的 就是一个气动装置 找家搞气动的公司 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楼主是想改这个设备吗?

网友(2010-12-10):
直接就是一个旋转气缸就搞定了

网友(2011-02-26):
有没有谁可以把设计出来呀,把图给我发个邮箱:k282633204@126.com

网友:
采用伺服电机,或者采用气动均可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水平。。。。。。。。。。。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用凸轮分割器,不要担心它有惯性定位不准,因为它里面是用凸轮的,同时选用带刹车的减速马达加同步轮连接,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一定要用德国或台弯品牌的分割器,还有就是分割器的起始角,一般你可以找他们帮你选型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伺服舵机的原理,跟你说的比较符合。那个的调节角度可以到0.35的精度,你可以看看那个怎么设计的,再根据你的东西设计。

网友:
旋转气缸可以就实现,我们公司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网友:
用缓冲器停止.....................................

网友:
加一摆缸,正反转不就得了!!!!

网友:
齿条齿轮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
首先,你准备有什么系统来控制转盘,如果是485系统的话,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或自己买电机和码盘自己组装,用dcl驱动器驱动。后者比较经济些。

网友:
旋转或摆动气缸最经济,用一个伺服电机也足矣,什么销子都不用

网友:
伺服电机带刹车,或步进电机加电磁刹车,在配上sensor,就可以了很常用的一种结构

网友:
看不出來轉盤結構的位置..請多加說明

网友:
没看明白,限位也可靠光电开关

网友:
我公司就是用旋转汽缸来实现的

网友:
用SMC的气缸做旋转动作,精准速度又快,气缸自带旋转头那种。

网友(2011-04-02):
安装一个180度的气动旋转台(气缸)就好了,角度也使可调的,很方便

网友:
这个设备怎么这么像德派的螺丝机呀

网友:
我们公司用过凸轮分割器,效果还不错,能精确运动6个工位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你的要求精度怎么样,如果不高,可以用槽轮机构。也可以用单向离合器,就是电动冲床上面的那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凸能分割器就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分割器的   45DF

网友:
分割器的定位精度都在±50‘‘之内《有的能达到±30’’之内》分割器是可以自锁的,你只要把夹具装正确就行了
目前制动化行业用的是很广泛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下的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