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合页压弯模具怎么做

楼主(2010-10-29):
请教这个合页压弯模具怎么做

网友:
一套落料冲孔模具,就弯曲部分,需要两套模具完成!

楼主:
呵~~~~楼上讲的太浅了。我说的是6。2直径怎么压弯才可行,要保证内孔3。2尺寸。它的具体工艺。
至于你讲的两付模具完成,我想也是不可能的,就压弯圆就得分几个步骤。

网友:
两套模子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2011-07-17):
我没有做过,但是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
落料时附带预弯,再加一套转圆两套模具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落料时附带预弯,再加一套转圆两套模具问题不大

要保证内径3.2是比较困难的,±0.1还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二楼,这样的模具我们开过

网友:
中间的芯棒就做3.2的。和开口销的模具一样

网友(2011-09-16):
首先这个东西不知道做出来没有,如果没有,就看看我说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生产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做好用一套模具的,也就是连续模。楼主说的最重要的部分可以用三步成型,只有做工精细,一定能达到,我以前一个同事做这个东西,用了半年时间来研究,终于搞定了的,成果就大家分享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一套连续模冲孔下料。一套预形卷圆模。这样的模具我们厂有几百套。

网友(2011-10-28):
很简单 ,我做拖拉机上的合页好一个赔本。没难度

网友B:
如果是铁的材料,一套模就可以卷圆, 除开落料哈。原理是弹簧的做法。因为料不厚。得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铁的材料,一套模就可以卷圆, 除开落料哈。原理是弹簧的做法。因为料不厚。得1.5mm。

如果觉得有压力可以分两次,我有图给你看看。我的是3mm不锈钢的

网友(2011-12-06):
没接触过这个,一直想不明白怎么弄,今天看了大虾们的解答有些眉目,请问楼上,弹簧的做法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2-04-21):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有那个高人能做个模具的动画么

网友:
关于折弯,铰链卷圆的步骤。供大家参考

必须是四个步骤完成,第一步:将需要折弯的端面边3MM处压弯R1.6左右。第二步:卷圆根部折弯90度。第三步:冲压至卷圆。第四步最后整形压合。本人不会软件绘图,所以暂时不能上图。所以四步成型是必须的,这个模具本人玩的多了。大多产品是不锈钢板.
有些朋友想得很简单,楼上真正做过这种模具的朋友没几个吧!

网友(2012-07-10):
楼主所说的压弯,应该是指卷圆,采用两套模具应该可行(一道预弯、一道卷圆)

网友(2012-09-07):
给你发个视频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整需要这个,学习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