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0-10-29):
一个重1.5吨,内径600MM的八边形大滚筒,长度2.1米。与外径是700MM,厚100mm的法兰焊接在一起。现在想在这个大滚筒上旋转作业。我们有吊车设备。请问是用轴承做摩擦用电机带动加变速器好,还是用类似于车床的尾座机构给它定位。小弟等候。。

网友:
其实问题在于你能用什么设备进行加工。如果是用大的车床的话 用带轴承的V块顶住,卡一端加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