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一次剪切好多线?

楼主(2010-10-29):
有的时候,要同时剪切好多条线` 如何只需一次剪切并列的一排线?

网友:
全选,然后使用剪切命令,最后在敲回车

网友:
剪切$ G" {, e. U0 z1 z
                      回车

网友:
选择剪切边界后,输入一个“F",然后点两点把要剪切的线盖上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3楼的朋友很简洁

网友:
我是自学的,左键单击剪切图标,然后在绘图界面右键单击,然后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又会了一招。

网友(2010-12-01):
全选,然后使用剪切命令,最后在敲回车!!!!

网友:
你可以用栏栅!

网友:
左键单击剪切图标,然后在绘图界面右键单击,然后框选你要剪的线条

网友:
先全部选择,然后再点剪切

网友(2011-01-17):
我一般都是tr+两次空格,然后直接选取要剪切的线

网友:
快捷键tr         空格两下,想剪哪里剪哪里

网友(2011-03-29):
2楼的很正确
楼主加强学习啊

网友:
又学会一招。。。

网友:
学了一招 真不错!!!

网友:
tr然后空白键,选择剪切边界在案F,鼠标选择剪切区域,再空白键

网友:
全选,然后使用剪切命令,最后在敲回车!!!

网友(2011-05-19):
是的先吧图全选中,在点剪切命令,用TR命令也行 。呵呵

网友:
选择全部要剪切对象,再按回车就可以

网友:
E  空格键  全选   空格

网友(2024-06-01):
tr 就是剪切命令  很多人都会教你直接 tr 然后空格两次 这样就只能点一下剪切一段 、实际上tr还有其它用法  选择作为边界的线段 再输入tr 再空格一次 然后鼠标框选就会直接剪切选到的所有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