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转盘上装有汽缸或者电机,怎样解决气管或者电线缠绕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转盘旋转时,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呢?请高手支招.虽然现在我没用到此类型的设计,但是我的经验总是想不通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分割器有中空型的啊
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网友:
有标准件买。旋转接头。

网友:
有标准件买。旋转接头。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面想的法了,请问是哪种旋转接头呢?
   有的气缸不是装在旋转中心的也可以用吗?

网友:
用一个轴上面开孔,再套一个汽室,轴旋转,气室固定,用橡胶圈密封

网友:
如果轴是被堵住的,如转轴后面又是电机,又用什么办法走线好呢?

网友:
回转连通器件,液压的和气动的都有,气动的smc和festo样本上都有。

楼主:
分割器有中空型的啊
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在网上似乎找不到,工作原理也不太懂。我再说下,转盘上的电机或者是气缸不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数量也不是一个,所以为了得到气源或者是电源,这个源头就必须间接的处于转盘上跟着一起旋转,然后再有一个固定的源头供给给那个旋转的源头,这是这样的吗?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顶上走线即可,也需要旋转接头。

网友:
回复  听竹

从顶上走线即可,也需要旋转接头。
引用 网友D:

气管是有的。
    电线有没有旋转接头?

楼主:
气管是有的。
    电线有没有旋转接头?
引用 网友C:

    从顶上走线并不切实际,很多时候顶上的位置都是必须得空着给其他操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见过,没用过。我找找。记得收藏的有个网址可以参考。

网友:
http://www.slipring.cn/products_cn_LPT.asp

给电的。供参考。

网友:
LZ的问题,,,,,好吧,我笨,没太明白

但是做旋转平台
可以旋转气缸
要么马达、分度器带动就可以吧

继续听课

网友:
http://www.slipring.cn/products_cn_LPT.asp

给电的。供参考。
引用 网友D:

    谢谢。
看了一下,类似电机换向器的结构。
一般不敢用,有较大的副作用。
有刷电机的使用寿命是很有限的。
电流小点的,根本没办法用。

网友:
LZ的问题,,,,,好吧,我笨,没太明白

但是做旋转平台
可以旋转气缸
要么马达、分度器带动就可以吧 ...
引用 网友E:

    遇到与楼主类似的问题。
如果旋转台上,有电机或气缸,怎么走线?

网友:
气管是有的。
    电线有没有旋转接头?
引用 网友C:

有,我用过的,不过是在日本那边定购的

网友:
深圳有专做旋转滑触线的,外国技术。
气动旋转接头SMC有多种型号供选择,亚德克的也有,不过国内用量不是很大,要定货。
楼主没有说清楚,在转盘的中心轴上有没有可安装的空间?

网友:
电线也有这种结构的,我就买过。

网友:
深圳有专做旋转滑触线的,外国技术。
气动旋转接头SMC有多种型号供选择,亚德克的也有,不过国内用量不是很 ...
引用 网友F:

    关节机器人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想最好是设计成中空的吧

楼主:
LZ的问题,,,,,好吧,我笨,没太明白

但是做旋转平台
可以旋转气缸
要么马达、分度器带动就可以吧 ...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转盘,肯定是在中心用电机带动旋转的,分度器没用过,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能否给些相关的资料上来呢?谢谢

楼主:
深圳有专做旋转滑触线的,外国技术。
气动旋转接头SMC有多种型号供选择,亚德克的也有,不过国内用量不是很 ...
引用 网友F:

    旋转滑触线是听说过,这个应该是可以解决电机电线的问题。至于气动旋转接头,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接头只能装置在转盘上面的中心位置处,是不是?可是气源是从底部上来的,这就要求这个接头是固定的,也就是避开了电机的旋转轴而安装的。网上有这样的机器视频,但是就是没办法理解得到这方面的使用方法。

网友:
不能用电刷吗?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电线可以用滑环,我们用的很多,好的用上海的航天用,差一点查一下河北宇航的产品,再差直接用碳刷。

楼主:
电线可以用滑环,我们用的很多,好的用上海的航天用,差一点查一下河北宇航的产品,再差直接用碳刷。
引用 网友G:

    电线应该是可以,现在如果就是转盘上有气缸的话,气源该怎么接进来

网友:
电线的话用集电环就可以了,气管的就用旋转接头或者在个转轴上钻几个孔,加旋转密封圈

网友:
旋转接头可以进行动静分离。

楼主:
哦哦。领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前面的帖子不都说过了吗?用旋转接头(气动、液压)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照片什么的啊?想见识一下。

网友:
查一下河北宇航的产品,再差直接用碳刷。

网友:
气管是可以的,现在很多电子生产设备就是这样的结构
但是电的最好不要用,我想没到特别必要不要用
如果需要动力,简单的上下的话可以在上面再罩一个盘,上下动力机构放上面,但是不跟着旋转

网友:
很少有气缸或电机跟着一起旋转的吧?旋转也是往复的,设计的时候将分割器上面再做一个静止的盘,上面装气缸。

网友:
旋转接头 ,早有人实践过 呵呵

网友:
气管可以采用旋转接头,有标准接头可以选择;有了接头也就说有了气源,所以不管需要几处用气就简单了。再有电机需要电源,可以采用滑环(碳刷)来解决。

网友:
有没人搞张图片或者机构图讨论方便多啦,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只有放弃啦,望讨论

网友:
气管走旋转接头,电路走碳刷

网友:
一根总电线和一根总气管接上去,把电磁阀放到旋转盘上和盘一起动,用一个旋转接头,电的话就用上说的就可以,N多气管和电线都是这样走的

网友:
如果是气路,用旋转接头,或者自己做中空的连接轴,两端用油封封住,这个对转速有很大的限制,不能超过600rpm
如果是液压回路,用配油盘
如果是电路,用碳刷

优化空间布置,尽量不要让气路或者电路旋转,比较麻烦,容易出故障,如果可以的话,让管路悬垂在上方,这样管路悬空部分只做圆锥摆动,结构可以简化很多,如果实在避不开,尽量让管路布置在旋转轴上

楼主:
如果是谁能发张这内部的结构图出来给大家学习学习就好了,反正这也不算是什么机密的东西了,只不过没接触过的人始终是要很费劲去想而已

楼主(2011-03-21):
对,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集電環+旋轉接頭..集電環為中空型內裝旋轉接頭兩者都為一固定.
一旋轉即可達到此功能

网友:
如果现场没有人或者可以罩住的话。可以考虑电机滑环的结构。在旋转转盘上安装3个滑环。滑环一侧与电机的接线柱连接。输入电源就通过碳刷传导。

网友:
路过,可以加一对齿轮副就解决了

网友:
买旋转接头,我设计过类似的产品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我以前看见日本的一条生产线,实在输送带上放置类似于小车的东西,把产品放在小车上,到不同的工位进行加工,但是小车和传送带没有任何的连接线,每个小车都是独立的,以上是工况,难点是小车上有一可以升降和选装的卡具,不知是什么结构,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让其相对静止就行了噻……

网友:
很容易解决。。有空下来细谈。。。

网友(2011-04-30):
气管怎么接是知道啊,可是电线呢,是不是要用到集成电路板,哪位老师请指点下

网友:
用旋转接头实现动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