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床X轴轴承座出现严重漏黑油(图)

楼主(2010-10-29):
各位大侠们,这是我在车间现场看到的现象(详见图)!请各位大侠指教,一般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啊??3Q~~~

网友:
应该是烧轴承了         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承座的确是有点温度的!不过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
轴承与轴承座配合不好导致轴承太紧      轴承烧了

网友:
润滑脂已经失效了,检查一下轴承是否预紧力过大、轴承与轴承座的配合,新设计的话也需要确认一下轴承组合及润滑方式是否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您所说  应该是这个样子 以前碰到过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没有密封好,或者温升过高

网友:
过来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精度和噪音没问题,那油黑是很正常的,长时间运转都会出现那样现象。

网友:
磨损很严重啊,注意保养

网友(2014-05-01):
请教楼主,当时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能否给我们讲讲,谢谢?* {( `' C+ s4 Q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