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烧结变形?

楼主(2010-10-29):
请教各位大虾,你们在实际生产中怎么控制烧结变形的?(主要是薄壁件的椭圆等)

楼主(2010-11-29):
怎么没人来说说啊 真郁闷?

网友:
烧结过程中通过对成型体的密度进行相关性的调查

网友:
可以从压制和烧结两个方面考虑:压制时尽量减少密度差与压制的内应力,一般而言,压制压力越大,密度差越小,内应力也越大,过大会造成分层现象等。选择合适的压制压力是压制过程中很关键的因素,要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比如可以采用双向压制等。烧结则主要控制烧结的加热速度、加热均匀性、已经液相数量。

楼主(2011-01-02):
回复 网友A:

压制方面我感觉控制的还可以,密度差控制的尽量小,内应力怎么理解?是压制回弹吗?烧结那方面比较认同你的观点,我们还在做实验,主要是升温速度方面,你们是怎么控制烧结的?

网友(2011-02-19):
回复 网友B:

内应力是指回弹后存在的应力。一般回弹越大,残余的内应力也是越大的(回弹大主要是压制变形程度大造成的)。温度控制比较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网友(2011-04-23):
主要是密度差异或是成分差异造成

网友:
了解了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切割片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四平鼓风机四平鼓风机厂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长春汽车租赁长春汽车租赁公司五味子提取物吉林中药材长春办公家具

网友(2012-04-18):
尝试调出尺寸变化小的粉料,只要对力学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跟各位大虾学习学习,我们烧出来的制品必须通过整型控制变形量

网友(2012-05-18):
收缩率控制小点  烧结出来变形越小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2012-10-07):
比如是硬质合金件,烧结收缩率就很大,为了实现致密化,过多的液相存在也会导致很大的变形。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专业,泛泛的理论都知道!但实际中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p! A' D, E( i1 ?0 f

网友(2012-11-16):
控制升温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