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SolidWorks2008时老是提示这个---求助

楼主(2010-10-29):
在安装SolidWorks2008时老是提示此安装程序要求有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4.0或以上才可配置IIS虚拟根录
请问要咋那么办,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早就是iis6了啊!这是windows 里的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要怎么做才行,我不想再重装系统,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组件里添加一下i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