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中气管直径的选择,困惑!

楼主(2010-10-29):
一般在设计气路的时候,怎么来判断应该选择多少直径的气管呢?包括硬管和软管!!??最好能举例说明下,谢谢!!
还有就是拧紧枪的用气量一般是多少呢!?
困惑啊!!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不知道,先顶起来

网友:
拧紧枪是不是拆螺丝的,主要是看气压能不能满足元件用气量

网友(2011-08-02):
以前我倒是有的
现在找不到了
不过主要靠的是气压
还有你耗气量
这些本事使用的设备上应该是标明的
具体的管径你可以简单的按照流体计算来
主要你自己选择个合适的流速就能确定管径大小了

网友A:
顶一下,大虾们最好把液压管管径的选取也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大虾们最好把液压管管径的选取也介绍一下,谢谢了!

先声明 我是新手,我选择的方法不一定很科学。我选的方法是:确定了系统的流量以后,泵吸油管油流速为1m/s,压力油管5m/s,主回油在2m/s以下。通过计算选出合适的管道内径。然后根据胶管爆破压力,选择胶管类型。根据系统压力计算出无缝管的壁厚。然后确定来胶管的型号和无缝管的型号。
可能不同的工况流速取值有差异。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帖,帮助很大

网友(2013-11-01):
等大侠回答

网友(2013-12-26):
同卤煮困惑,待大侠们解惑,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