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脆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10-30):
为什么物体在冰冻之后都会发脆,从材料方面如何解释?

网友:
是物体里化学键的影响,  具体是什么要专业人员才清楚!

网友:
没有弹性了,没有缓冲了。

网友:
据说任何材料,在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时,都会变脆,称为“冷脆”现象。
然而材料种类众多,如生物的和矿物的,自然的和人造的,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液态的或者固态的,普通分子的和高分子的,等等。
不同的材料,出现“冷脆”现象的温度各不相同,出现“冷脆”的性状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材料在出现“冷脆”时,均能很容易地被粉碎。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材料的分子之间的联系,此时确实发生了变化。

网友:
很深奥,不懂,飘过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温度过低,会出现一系列不同于现在已知的现象,比如LZ说的冷脆,还有超导啥的

网友:
硬度提高,韧性下降,温度下降,物质原子级的运动速度下降,物质维系能力降下来了。是这个理吧。

网友(2010-11-30):
期待更为专业的解说
....

网友:
瑞典发明环保殡葬法,把死者遗体浸入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中,待其冻脆后轻微摇晃,使之变成粉末,然后将粉末放入真空容器进行干燥处理。最后,把干粉装进由泥炭或玉米淀粉制成的骨灰盒中埋进土里。这样,6个月之后,它们就会变成肥沃的土壤。

网友(点评):
制造并保持零下196度的液氮要耗费很多能量吧,我觉得还是西藏的天葬最环保了,直接进入生态循环,还不花费人力

网友(点评):
天葬首先要人把尸体解肢分离,骨头要砸碎。

网友:
应该是低温下原子之间的能量降低,分子之间的引力和斥力下降,当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原有的化学键不能维持物体本身系统的平衡,从而导致断裂,就像科学家假定低温下不可能存在像常温下的生命体一样。

网友:
十楼的环保殡葬有点意思   不知道能不能打范围的推广

网友:
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在冰水里航行,材料变脆了,所以撞上冰山就沉了,
当时的工程师并不了解冷脆这一现象,设计时没有考虑

网友:
那么大的工程 连这点技术 都不了解  ?

网友:
冷脆的现象以后会不会应用到加工过程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时候用钢铁造船的还不多,钢铁冶炼技术也比较原始,钢材的含碳量很高,也没什么质量控制手段,对钢材的应用了解不多,至于冷脆,那时候估计都没听说过还有这回事,更不用说去探究其规律了

网友:
这是物理方面的吧!应该找个专业一点的论坛讨论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太环保了。在中国就没有几个愿意。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泰坦尼克是钢板材质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环保殡葬,
顶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观念,观念转变就可以推广。

网友:
期待更为专业的解说

网友(2011-01-20):
google了一把:
-------------
随着温度的升高或降低,物质的某些机械性质发生变化。在常温下,金属材料中原子的结合较疏松,因此弹性较好,这意味着金属能吸收较多的受外力冲击所产生的能量;在低温下,原子结合得较紧密,由于弹性差,只能吸收极少的外来能量,因此,低温下的材料容易脆断。在物理上,把使材料发生脆化的温度叫做"临界脆化温度"。不同的材料,临界脆化温度也不相同。

网友:
我也發表下缪論;
气态:物质以分子形态存在,具可压缩性不可能碎裂
液态:分子间彼此能滑动(随意变形)
固态:原子间化学键保持物质形态(原子间相对位置),此时只有电子能绕著原子运动,绝对零度时-273度C连电子也动弹不得("温度"是电子运动时产生的现象),温度愈低电子动能愈低,耐冲击力低使化学键断裂,巨观上就是碎裂
注:我们机械系大一上学期有化学课,下学期有化学实验,化学印象较深刻,但不知有无记错,大二 学一年热力学;学这些微观与热流工数知识,工作上都派不上用场

网友:
一家之言:低温条件下,分子间间隙都会缩小,韧性减弱,再加上一些特殊原素的作用,就会产生不同程度不同表现形式的冷脆现象。比如说泰坦的钢,因为其中的 P 超标了,出现冷脆的作用的温度就会提高。

网友(2011-11-16):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
物质结构发生变化了呗~~~~~~~~~~

网友:
应该是发生化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