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模具造的很长,是不是不好?

楼主(2010-10-30):
模具造的很长,即模具在上图中,水平方向上太长,是不是不好?成本增加多少? 2&S*> (  , B- ^& N4 n' k+ s

网友:
当然不是很好,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模具的保温问题,加热模具要用大量的电,成本会增加不少的

网友:
等待学习之中,先顶起来

网友:
太不好了,铸造质量也不好

网友:
要求有点高.成本也会变大

网友:
等待学习。。。。。。之中,先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