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工安全操作规范

楼主(2010-10-30):
有没有专业人士指点一下了,谢谢

车床安全操作规程

1、操作前要穿紧身防护服,袖口扣紧,上衣下摆不能敞开,严禁戴手套,不得在开动的机床旁穿、脱换衣服,或围布于身上,防止机器绞伤。必须带好安全帽,辫子应放入帽内,不得穿裙子、拖鞋。要戴好防护镜,防止铁屑飞溅伤眼。

2、车床开动前,必须按照安全操作的要求,正确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认真仔细检查机床各部件和保护装置是否完好,安全可靠,加油润滑机床,并作低速空载运转2-3分钟,检查机床运转是否正常。
3
、装卸卡盘和大工件时,要检查周围有无障碍物,垫好木版,以保护床面,并要卡住、顶牢、架好,车偏重物时要按轻重搞好平衡,工件及工具的装夹要牢固,以防工件或工具从夹具中飞出,卡盘扳手、套筒扳手要拿下。
4
、机床运转时,严禁戴手套操作;严禁用手触摸机床的旋转部分;严禁在车床运转中隔着车床传送物件;装卸工件,安装刀具,清洗上油以及打扫切屑,均应停车进行,清除铁屑应用刷子或钩子,禁止用手拉。
5
、机床运转时,不准测量工件,不准用手去刹住转动的卡盘,用砂纸时,应放在锉刀上,严禁戴手套用砂纸操作,磨破的砂纸不准使用,不准使用无柄锉刀,不得用正反车电闸作刹车,应经中间刹车过程。
6
、加工工件按机床技术要求选择切削用量,以免机床过载或梗住工件造成意外事件。
7
、切削粗工件时不能吃刀停车,如需停车应迅速将车刀推出。切削较长工件须在适当位置放好中心架,防止工件甩弯伤人,伸入床头的料棒长度不超过床头立轴之外。并慢车加工,伸出时应注意防护。
8
、高速切削时,没有防护罩不切削,工件、工具的固定要牢固,切削铜料时要有断削装置,并须使用活络顶尖,当铁屑飞溅严重时,应在机床周围安装挡板使之与操作区隔离。
9
、机床运转时,操作者不能离开机床,发现机床运转不正常时,应立即停车,请机修工检查修理。当突然停止供电时,要立即关闭机床或其他启动装置,并将刀具退出工作部位。
10
、工作时必须侧身站在操作位置,禁止身体正面对着转动的卡盘。
11
、工作结束时,应切断机床电源或总电源,将刀具或工件从工作部位退出,清理安放好所使用的工、夹、量具,并擦清机床。
12
、每台机床上均应装设局部照明灯,机床上照明应使用安全电压(36V以下)

网友:
7、切削粗工件时不能吃刀停车,如需停车应迅速将车刀推出。切削较长工件须在适当位置放好中心架,防止工件甩弯伤人,伸入床头的料棒长度不超过床头立轴之外。并慢车加工,伸出时应注意防护。 这个实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