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齿轮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0-10-30):
一对减速齿轮传动中,若保持分度圆直径d1不变,而减少齿数和增大模数,其齿面接触应力将有何变化?

答案 是不变。

但根据齿面接触应力公式,齿面接触应力还和齿数比u有关,减少齿数,齿数比u会变化,齿面接触应力会变化。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忘了。回去看书!
其实我们平时用弯曲和接触公式校核时,效果如何呢?

网友:
一对减速齿轮传动中,若保持分度圆直径d1不变,而减少齿数和增大模数,其齿面接触应力将有何变化?

答案 ...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错了吧,是模数变化对齿面接触力没有变化,齿数肯定对接触应力有影响的。

网友:
搞清楚是齿面接触“力”还是齿面接触“应力”。

网友:
明白LZ的意思,这种说法一般也就是作为考试题目或者面试题目出现一下,实际意义不大。
保持分度圆直径不变,其中一个齿轮减小模数,增大齿数;那么另外一个与之啮合的齿轮也同时要减小模数,增大齿数(这里要认为两个啮合的齿轮模数相等)。
经过这种变化,只要两个齿轮的分度圆都没变,那么齿数比也没变。
这样的话,从公式看可以认为接触应力不变。
但事实上,LZ写的公式前边漏掉了一个重合度系数,而这个重合度系数是与齿数有关的,所以对接触应力多少也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另外LZ估计是个学生。
这里提个建议,学知识一定要学活,学到本质。
不能被表面的东西迷惑。

网友:
传动比u没变。

楼主:
我疑惑的地方是按题意 分度圆直径d1 指的是小齿轮直径   减少小齿轮齿数和增大模数后, 大齿轮齿数应该不变,大齿轮分度圆会发生变化,传动比u ,中心距发生了变化,会带来应力变化?

是不是题目有歧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本身确有不严谨之处,但既然作为题目出现的话,正常思路可以按我前边的回复理解。
否则是没有确切答案也无法讨论的。
因为如果只是小齿轮分度圆不变(增大模数,减小齿数),那么大齿轮要啮合就是模数变大,但齿数怎么变,并不知道(变大、变小、不变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接触应力怎么变,根本没法说。
另外这种题目也应该默认为传动比是不变的,因为实际设计时,通过修改参数,把传动比都改变了的话,那设计应该是不满足要求的。说到底,这也只是作为题目讨论一下,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在这个公式前边,应该还有个公式,用综合曲率半径表述的。用那个公式判断更直接。

网友:
事实上,最本质的情况是,在外载荷、材料、齿宽一定的情况下,齿面接触应力只与齿廓的综合曲率半径(有的用诱导法曲率衡量)有关。
至于传动比、齿数、分度圆直径这些都是表象,不是实质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我在前边建议LZ要学到本质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这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值得表扬。
    如果LZ通过反复思考,能够得出上边那个本质的表述。说明LZ水平很不错,也已经真正搞懂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表述是出现在研究生的教材中的。
   希望LZ继续努力!

网友:
都是专业人士~~~~~~~~~~~~~~~~~~~~~

网友:
受教了,学到了很多基础知识。谢谢!

网友:
学习中!努力中!奋斗中!

网友:
这个公式不对的,前面还有重合度系数和螺旋角系数

网友:
如果u变了,齿轮传动比也就发生了变化啊。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是齿轮专业人士,发表了很多关于齿轮的帖子,以后应向版主学习。

网友:
怎么把 2个帖子合到一块了?

网友:
看着公式,呵呵只有学习的份,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接触应力

网友:
I GOT IT!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受教了,学到了很多基础知识

网友(2011-11-03):
跟前辈学习了,高手很多

网友(2013-09-08):
齿轮方面是弱项啊

网友(2014-03-09):
涨姿势了。

网友:
学习了8 l! E" F0 I, h4 i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