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批零件,外圆生锈了,又不能再加工,怎样去掉锈蚀?

楼主(2010-10-3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最近做了一批零件,但是外圆生锈了,又不能再加工,怎样去掉锈蚀,拜托了。

网友:
金属表面除锈方法
(一)手工除锈法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除锈方法。用刮刀、手锤、钢刷、砂布(纸)、砂轮等工具,进行敲、铲、磨、刮等除掉锈污。这种访求的优点是简单易行、成本低;缺点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质量不稳定、劳动环境差。
     (二)机械除锈法
     这种访求是当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除锈方法,其原理是利用冲击和摩擦作用有效地除掉锈蚀及其污物。这种方法常用的工具有手提式电动砂轮、电动刷、风动刷、除锈枪等。该法的优点是除锈质量、效率都较高,但缺点是这些工具还需要人工操作,劳动强度较大,对几何形状复杂及精密零件不太适用,也不适合大规模除锈的需要。故当前应用较广泛的还是喷射和抛丸两种处理锈污的方法。
     (1)喷射处理  这种方法主要是喷砂、喷丸、真空喷砂、高压水砂以及高压水等。
     (2)抛丸处理  这是一种利用高速旋转抛丸器的叶轮抛出的高速铁丸(或其他材料的弹丸)的冲击,与被清理零件表面相互摩擦而达到除锈的目的。
     (三)化学处理法
     化学处理法也称作酸洗法,其原理就是利用酸液与被清理金属表面的锈污(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使之溶解在酸液内,另外酸与金属作用产生的氢气又使氧化皮机械脱落。
     下面主要介绍黑色金属的酸洗处理方法:
     (1)浸渍法  浸渍酸洗是当前广泛用来酸洗黑色金属的一种处理方法。浸渍酸洗的工艺流程:酸洗除锈→清水冲洗→碱液中和→清冷水冲洗→热水冲洗(或继续进行磷化处理)。
     黑色金属酸洗液配方及工艺见表4-6。

网友:
黑色金属酸洗液配方及工艺见表4-6。
表4-6  酸洗液配方及工艺
配方编号        1        2        3        4        5
配方工艺
工业硫酸/%        13.2-19.3        18-20        —        —        9.1
工业盐酸/%        19.9-28.4        —        —        18.6-9.7        —
硝酸/%        —        —        —        80-89.4        —
磷酸/%        —        —        -8.5        —        —
酪酐/%        —        —        15        —        90.9
氯化钠/%        66.2-51.5        4-5        —        —        —
KC缓蚀剂/%        0.7-0.8        —        —        —        —
硫脲/%        —        0.3-0.5        —        —        —
水/%        —        74.5-77.7        76.5        —        —
若丁/%        —        —        —        1.4-0.9        —
处理温度/℃        20-60        65-80        85-95        40-50        80-90
处理时间/min        5-50        25-40        72        15-16        <10
适用范围        钢及铸钢件        铸铁及大块氧化皮,铸铁件表面有砂型可加2.5%氢氟酸        除轻锈(精密零件和轴承)        高合金钢零件        精密零件、仪表零件、对光洁度影响不大,重锈处理时间较长的零件

网友:
抛光,酸洗最简单,呵呵很多的方法

楼主:
谢谢了,各位辛苦了,小弟又学到不少。不知道喷砂机怎么样?

网友:
对于制成品,应该在加工面上涂防锈油,非加工面上涂上防锈漆。万一生绣了,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做抛光处理:如用砂布,抛光砂轮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喷砂会有磨损,对外观影响比较大,建议不要采用

网友:
呵呵楼主的的回答都不错,学些了,谢谢各位。

网友:
水麽砂纸抛光处理,酸洗效果也不错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路过 是来学习的啊路过 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
感谢楼主提问,又学到不少。

网友:
以后注意涂上防锈油后再放置,可避免生锈

网友:
和不错啊楼主  很不错啊楼主

网友:
酸洗吧,不过要加缓蚀剂

网友:
你得告诉人家是什么材料呀,一般的话可以用除锈剂除锈处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采用酸洗的、、、、、、、

网友:
超生波清洗可以除锈的,再加点防锈剂

网友:
抛光啊,抛光不但可以除锈,还可以增加光亮度,提高产品精度,
去毛刺抛光机\光亮抛光机,镜面抛光机
公司网址:http://www.paoguangji8.com抛光机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2011-07-28):
             呵呵,,,长记性了!!!下次加工完弄点油!!!谢谢楼主

网友:
以后注意涂上防锈油后再放置,可避免生锈.我就用机油

网友:
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小堆件酸洗去锈应该比较好,锈斑不是很严重的话用弱酸(草酸或醋酸)如果比较严重就用硝酸

网友:
有种除锈剂,不知道你用过没。不过最后还是要抛光一下比较好。出了新茬感觉舒服点。哈哈!

网友:
喷砂适合于表面有厚的的氧化皮,比如热轧板上的氧化皮,钢砂可以把该层氧化皮完全打掉。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建议酸洗,浓度低点,不知楼主觉得怎么样?

网友(2011-08-27):
用盐酸泡2个小时左右应该OK了,严重的话泡半天肯定可以。

网友:
各位说的让小弟很长见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