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螺纹的终端如何过渡

楼主(2010-10-30):
如图,没退刀槽的情况终端如何才不会有台阶

网友:
这个很简单,引导线画成如下图所示就可以了

网友:
顶楼上的,轨迹线增加个平滑的外飘就OKl哦

楼主: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好 正好学习了  不错!

网友:
是可以。的。 谢谢 。

网友:
对!两头都用引导线。可以画出螺纹退刀槽

网友(2010-12-02):
好想法啊!我还以为很复杂呢,听你这么一说这么简单就实现了

网友:
我习惯画个弧~差不多

网友:
不会吧?收尾就是这样?

网友:
值得学习.....得实际玩一下看看

网友:
这样确实简单,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在把画螺纹的的部分分开来画就行了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收尾处来个外飘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讲的很对,引线端点处用斜角或圆弧外飘,不过我习惯性用圆弧飘~~~~~~~~~~~·

楼主:
嗯,不错,画圆弧太麻烦了吧,还是2楼的好用啊

网友:
是啊,画个类似退刀槽的就可以啦。

网友(2011-02-24):
既简单又实用!

网友:
我画螺纹都是用"修饰"--"螺纹"的............................

网友(2011-04-03):
收下了 ,感谢~~~~~~~~~~~~·

网友:
还可以混合扫描    在圆柱曲面上投影一曲线,然后以一点与台阶的截面沿着那条曲线混合扫描

网友:
老早把PRO/E忘的一干二净了

网友:
1楼答案正确,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额,就是用混合扫描。当然,没什么必要。

网友:
2楼得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那尾端的呢,我试了咋是界面不完整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错,这样解决起来很容易了。

网友(2011-05-06):
增加一条引导线,但是个人建议引导线不宜直线,用弧线更美观。圆弧高度=截面高度尺寸即可。螺纹止位坐标点应为螺旋扫描截面宽度的中间位置。

网友:
在终端画个三角形,拉伸,剪切就好了,试试吧

网友: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你再看看

网友(2011-07-21):
切口和申出项可以用圆弧向外或向内飘。

网友:
很好.........在学校的时候感觉很难

网友(2011-09-12):
这个方法我也会,常用都

网友:
也可以通过旋转扫描来实现,上述通过折线比较好用!

网友:
我觉得26楼大侠做得比较完美!昨天一直在研究螺纹如何收尾,教材上用旋转混合,我一直做不出来。受教了

网友(2011-10-13):
在螺纹的头端处建立一 个基准平面,然后,旋转,复制螺纹的三角线,然后去除材料--OK

网友:
用混合扫描可以的
但我一本设计时是用不上的者需修饰一下螺纹就是了,只要能把图纸表述清楚,我想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命令来表达吧。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 ! ! !

网友:
引线端部加引导线-------------

网友:
很强大,学习了,谢了

网友:
很好,我也是这么搞的( A6 c3 c4 Q: `2 q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  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