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弹性活顶尖的优势?

楼主(2010-10-30):
请问各位,弹性活顶尖与普通活顶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用来加工细长轴在同等条件下,前者比后者强多少?新手!

网友:
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弹性顶尖可以轴向补偿,至于活顶尖就是可以和工件一起旋转的顶尖,在车细长轴时,由于长径比大,工件刚性差,会产生弯曲振动,所以一般会使用跟刀架和中心架,另外工件产生的热变形伸长,弹性活顶尖可以进行补偿,使车削顺利进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益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