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固定节流非调速,请问各位大虾帮忙给看看到底啥阀,急!

楼主(2010-10-30):
最近供应商给提供了一个奇怪的阀7-1,7-2,7-3,既非固定节流口又非普通意义上的调速阀,不知是何用途,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其中,压力源而定流量为14L/Min;缸1,缸2为转向机构的原动件,为转向提供动力来源(转向机构为一梯形机构,类似于汽车前桥的转向机构)

点击图片旋转鼠标可以放大,看得很清楚的!

网友:
(单向)调速阀(流量控制带压力补偿)

网友:
同意jetcet,按这个符号看是代压力补偿的调速阀。
上面两个调速,lz您图上7-3想不明白
LS口出去还要去调变量泵 吗? 那定差溢流阀是不是多余了?

楼主:
感谢Jetcut&Leesh,还是有点糊涂,可以这样理解么:假定7-1进油,7-2回油;㈠由于此种阀的压力补偿作用,使得流经7-1的流量只与7-1的开度有关,而与负载压力无关,即调速功能;㈡与此同时,7-2全开,不起节流作用,即单向功能;不值这样理解对不?各位大虾能再给讲得明白点不?
又:LS口封堵,不传递给变量泵,定差溢流阀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上的理解完全正确,内部其实集成了单向阀,反向的时候完全导通!

网友:
是不是搞复杂了,我怎觉得就是个高压球阀呢。

网友:
同意三楼 里面应该有个梭阀 自动调节 压力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