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怎么放正偏心圆

楼主(2010-10-30):
这么放正~!还要冼孔~!

网友:
不明白表达什么,最好做定位工装

网友:
怎么加工吗??用四爪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单件可以用4爪卡盘调偏心,或用三爪点东西实现偏心,如果是批量生产生产可以用花盘,或自己做一个偏心顾问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