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自重下落---请教

楼主(2010-10-31):
现有一举升系统,进油路装有一双向平衡阀,油缸无杆腔进油时系统上升,存在的问题是当重载时,油缸运行至最高位停止时会自动下落5公分左右,轻载时出现此情况较少。请问各位故障原因出在哪里?系统已运行300多小时了,应该不存在油缸气没排尽的问题吧?若是油缸内泄,则在最高位停止扣会一直下降才是吧?迷茫……

网友:
楼主最好把系统原理图传上来,大家可以帮忙分析下。

网友:
有了图也才方便我们大家学习啊,虽然不会说,但是能从高手的讨论中学到不少东西的。

网友:
楼主这里还应该提供换向阀的中位机能
我对与双向平衡阀的了解少,希望可以从楼主这里得到关于双向平衡阀的原理图,最好有结构图
这样也便于大家分析啊

网友:
是不是压力保持问题啊 由液压锁吗 最好传个原理图上来 大家才好说嘛

网友:
或者是平衡阀内泄造成的 压力越大内泄越大  可能下落5公分后 压力减小到平衡阀的承受范围内  内泄较小后 停止下降

网友:
背压太大。能憋开单向阀。最好发来原理图。

网友:
缸的某位置受损,可能是缸最顶端内漏,是一个缸吧,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希望有图,大家讨论一下,最后楼主把解决方案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你改用液压锁试试,不同的场合使用液压锁和平衡阀,平衡阀不一定不液压锁好!

网友:
主要考虑内泄和平衡阀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赐教,因最近现场工期较紧,已通知现场更换平衡阀作处理,结果未定。因我现在使用的是windows7的系统,很多软件没法装,我会在最近将原理图上传,供大家共同探讨
' k& ^! d3 D! Q; M6 f再次感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