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下轴上面的齿轮?

楼主(2010-10-31):
齿轮和轴是通过过盈配合传递动力的,没有键,直径160,过盈量15丝以上,怎么把齿轮从轴上面拆下来,尽量不要损害轴和齿轮?

网友:
热胀冷缩行不行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有个土办法,用气割对着齿轮均匀加热,然后用大吨位拉马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个招,以前安联轴器,安错了,往下拆,就用的这个办法
我们管那个叫三角拉力

网友:
15丝的过盈量,好大!轴径160,不小!想拆,难!

网友:
加热后压出。。。。。。。。。。

楼主:
加热应该不行的吧  齿轮和轴连在一起的 加热的话一起膨胀的啊

网友:
加热是个好办法,只要对着齿轮圆周均与加热,时间不要太长,
事先眼准备好拉马或是用千斤顶往外背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土拉马的制作方法是,在一块厚50以上的钢板,割出一个两侧有拉钩的拉马,然后用千斤顶顶住拉马和轴,边对齿轮加热,边用千斤顶来顶,很费事的过程

网友:
带轮上有没有加油孔?楼主能不能上个图片看看!
印象中好像有加高压油在轴和孔之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