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没保存就关了

楼主(2010-10-31):
我手贱~不小心把CAD2007关了~直接点否~没保存~
帮帮忙!哪位大虾支招帮我解决下,怎么找回?

网友:
没有关机前,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扫内存,但你假如又接连打开多个其它页面了,基本就呜呼了,
这时可以看你CAD的内部设定,其有一个自动存盘功能,即定期保存,这个在你硬盘上,但你没有地址,要找一个会这个东西的家伙替你扫硬盘,找到那个地址,连接回来,这对于大工作量的比较划算,假如是小零件的东西,就算了,因为花费比较大,哈,无论怎么做,都需要一个明白的家伙,你在周围找一个明白家伙,就可以了,电脑城的应该没有这个水平,

网友A:
cad 有自动保存文件  具体操作如下:
1.CAD界面 Shift+右键 >
2. 对象捕捉设置 >
3.选项  >
4.文件  >
5.  自动保存文件设置(双击) 可以看到你主动保存文件的路径 (建议各位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专门放自动保存文件
6.  然后根据路径找到该文件  >
7. 复制文件到 D盘下面  >
8.更改文件名字为 1    >
9 点击电脑开始  >
10. 程序 >
11.附件 >
12.提示命令符
13.打开提示命令符  输入   d:(回车)  dir(回车)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1.sv$这个文件】   回车     ren  1.sv$  1.dwg
14.  回到D盘下面打开1.dwg
大功告成
自动保存我建议大家设置为1分钟保存一次

网友:
CAD有自动保存功能,你在自己默认的保存路径看看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我先去建一个文件夹~~留着自动保存!

网友:
有自動備份的文件,在:
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bak
找找看

网友B(2012-03-11):
引用 网友A:
cad 有自动保存文件  具体操作如下:
1.CAD界面 Shift+右键 >
2. 对象捕捉设置 >

为了感谢你专门注册的账号,万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感谢你专门注册的账号,万分感谢啊!!!!

木有事 我很开心.................

网友:
还是重画吧,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阿门!

网友:
CAD默认10分钟保存一次,按6楼说的方法找找看,应该有的。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A:
cad 有自动保存文件  具体操作如下:
1.CAD界面 Shift+右键 >
2. 对象捕捉设置 >

CAD崩溃了,怎么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