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滚动轴承的精度和配合

楼主(2010-10-31):
主轴滚动轴承的精度和配合

四,主轴滚动轴承的精度和配合
主轴滚动轴承精度主要采用P2,P4,P5(B,C,D)三级.相当于ISO标准的2,4,5级.
SP级和UP级作为补充;SP级和UP级的旋转精度,相当于P4级和P2级,内外圈的尺寸精度,则相当于P5级和P4级

轴承的工作精度主要决定于旋转精度
壳体孔和主轴颈是根据一定的间隙和过盈要求配作
轴承内,外径的公差即使略宽也并不影响工作精度,但是却可以降低成本.
向心轴承(接触角 45°的轴承
)
用于切削力方向固定的主轴,如车,铣 ,磨床等的主轴,对轴承的径向精度影响最大的,是"成套轴承的内圈径向跳动
Kia"
用于切削力方向随主轴旋转而旋转的主轴,如镗床和镗铣加工中心主轴,对轴承的径向精度影响最大的,是"成套轴承的内圈外向跳动
Kea"
推力轴承影响旋转精度(轴向跳动)的,是"轴圈滚道对底面的变动量
"Si
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既能承受径向载荷,又能承受轴向载荷, Kia和 Kea外,还有影响轴向精度的"成套轴承内圈端面对滚道的跳动
Sia"
前后轴承的精度对主轴旋转精度的影响

前轴承内圈有偏心量δa(即径向跳动量的一半)
后轴承偏心量为零

主轴端部的偏心量为:
后轴承有相同的偏心量
δb
前轴承偏心量

主轴端部的偏心量为:

结论

前轴承的精度对主轴组件的旋转精度影响较大
前轴承的精度应选得高一些,通常比后轴承精度高一级.
各种精度等级的机床,主轴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可参考表3-5选用
.
数控机床可按精密级或高精度级选用
.
主轴轴承精度

轴承的精度不但影响主轴组件的旋转精度,而且精度越高,各滚动体受力越均匀,有利于提高刚度和抗振性,减少磨损,提高寿命.
目前,普通机床主轴轴承都有取P4(SP)的趋势
.
滚动轴承的配合对主轴组件的工作性能也有很大影响
.
轴承内圈与轴颈,外圈与支承座孔的配合过松,受载后出现松动,影响主轴组件旋转精度和刚度,缩短寿命
.
过紧,使内,外圈变形,影响旋转精度,加速轴承的磨损.增加温升和热变形,装配困难
.
滚动轴承的配合: 表
4-7
轴颈与轴承内圈的配合

m5——紧固性较好,但不易装拆.
k5——平均过盈接近于零,易装拆,受冲击不大时同轴度较好
.
轴承外圈与支承座孔的配合
:
应稍松一点

常用j6,js6或k6
重载时才用
m6
对于轻载的精密机床,为避免轴颈或支承座孔的形状误差影响轴承精度,常采用有间隙的配合
.
对需要调整间隙的轴承,为使调整时能轴向移动,配合应稍松些

网友:
谢谢指教,受益匪浅。希望能多发技术贴

网友:
顶喜欢这中帖子,但最好能发表些个人的经验啊什么的,让我们新手能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