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切槽---请教

楼主(2010-10-31):
在普车上加工阻水圈的60MM深的端面槽,用YW2合金刀,刀头宽度6MM,转速55,要么会震,要么一不小心会刀把拆弯,有哪位高手有的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吗高手
7 h+ N; c+ z" E! ^自己顶

网友:
把刀磨好,转速有点慢了

网友:
帮顶,高手来指点! 新人

网友:
顶,高手出来说一下,顶啊

网友:
我是来来学习的 大家多关照啊

网友:
。高手说不上。不知道你的直径有多大不好说 总的看来是刀具 车床以及转速都可能有问题。。想问可以申请我QQ28156045或者电话15823869207具体问下。刀具磨的不好有可能震。车床刚性不好。。主轴松。也有可能。转速过底也可能。

楼主:
主要是刀杆伸的太长容易折断

网友:
用白钢刀,转速慢,加切屑液

楼主:
我用20的白钢刀试过,40MM深度可以,以后根本不行,没力的

网友:
转速那么低,用高速钢比较合适

网友:
需要知道切槽直径才好说啊,不过这种活还是在数控上干比较好,用窄刀子,交错切,效率高质量还好,不过刀子得做得好,市面上卖的端面槽刀好象没这么深的,得自己做

网友:
先确认一下切槽刀的后角是否碰到工件了,再就是减少刀头宽度,分次切削可减小切削抗力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刀具没磨好,刀可选者高速钢,YW2也行,关键是前角应在10度左右,然后是两个侧面的后角,若是焊接刀刀体的材料要好些,比如42CRMO段打过,45*钢太软了,强度不够,

网友:
用套料刀具,能进槽内又不发生干涉圆桶状钢作为刀柄,顺主轴旋转方向焊接一个或多个刀头。

网友:
刀可不可以磨小点,做两刀,然后把平面在拉一下,有光,受力又小,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楼主:
我今天做了几个,太累,大部分时间都在磨刀,可能我的刀把不行,刀把太厚,为了避免碰到后角,把刀把前下面都割掉了,所以特别容易折断,可能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