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吨冲床离合器那边那个大轮怎么拆啊?

楼主(2010-10-31):
那个大轮是轴承传动的,不是铜套,拆卸和安装都很麻烦,那位师傅有高招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 哪个厂家的  我们公司100 T,160T 250T是荣成的 400T 630T是齐二的   有的是机械式离合  有的是气动

网友:
氧割应该可以拆开的吧

网友(2011-12-31):
焊一个支架用千斤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