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浮机---请教

楼主(2010-11-01):
哪位大侠了解气浮机啊,给我讲点讲点吧!

网友:
假如你说的是水处理流程设备,污水或要处理的液体,有一个处理过程就是瀑气,即通氧进行氧化反应,再进行缩量处理,在爆气反应中,用到爆气组件,有盘形的,有方形的,上面有一定规格的小孔,这个是计算出来的,按需要,这个组件放在池底,

在粉末输送系统中,还有一种称为气浮机的,是用在斜槽系统里的,通过对粉末进行充气,使其具有流动性,我们将这个东西用在耐火材料粉末和水泥系统的输送中,

以后最好说一下在哪里用,干什么?这样人家回答比较准确,你也不耽误事情,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处理中运用的气浮机。
下面是QFY圆型溶气气浮机的一些介绍。QFY圆型溶气气浮机一、概述  QFY系列超级溶气气浮污水处理设备,应用新的溶气机理,设计了新颖独特的溶气系统,其优良的操作性能卓越的处理效果,已在工业废水处理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 结构和原理

FY系列超级溶气气浮污水处理机为钢制结构,其工作原理是:空气通过泵送入压力溶气罐,在0.5Mpa压力下被强制溶解在水中,在突然释放的情况下,溶解在水中的空气析出,形成大量至密的微气泡群在缓慢上升过程中吸附在悬浮物密度下降而上浮,达到去除SS和CODcr的目的。

  结构上下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气浮机

  圆形钢制结构,是水处理机的主体和核心。内部有释放器、均布器、污泥管、出水管、污泥槽、刮板及传动系统等。释放器置于气浮机的中央位置,是产生微气泡的关键部件,溶气罐来的溶气水在这里与废水充分混合,突然释放,产生剧烈搅动和涡流,形成直径约为20-80um的微气泡,从而附于废水中的絮凝体上,从而降低絮凝体的上升比重,清水彻底分离出来,均布器程锥形的结构,连接于释放器上,主要作用是将分离出来的清水和污泥均匀散布于罐体中,出水管均布于罐体下部,并通过一根直立管连接到罐上部溢出,溢出口没有水位调节手柄,便于调节罐内水位,污泥管安装于罐体底部,用于排出沉淀物,罐体上部没有污泥槽,槽上有刮板,刮板不停转动,不断将上浮的污泥刮到污泥槽内,自流至污泥池内。

  2、溶气系统

  溶气系统主要由溶气罐、储气罐、空气压缩机、高压泵组成,溶气罐是系统中最关键的部分,其作用就是实现水和空气的充分接触,加速空气溶解。它是一个密闭耐压钢罐,内部设计有挡板、隔套、可以加速气体和水体的分散、传质过程,提高溶气效率。

  3、药剂罐

  钢制圆罐,用于溶解储存药液,其中两个为溶解罐,带有搅拌装置,另外两个为药剂储存罐,体积随处理能力大小而配套。

  三、工艺流程说明

  废水经过格栅,挡信体积较大的悬浮物,进入沉淀池,在这里不同性质的废水得到混合、均质、同时重杂质沉淀下来,防止了水质的波动,保证了废水处理的稳定运行,由于池淀池内的废水含有一定量的流失纤维,这部分细小纤维是废水SS的主要来源,因此,通过微滤机将其回收,不仅回收了纤维,同时大降低了废水中的悬浮物,为下道工序废水气浮减轻了很大的处理负荷。在调质池内添加混凝药品PAC,使废水得以初步分离、凝絮、沉淀,然后经污水泵送至气浮机内,在絮凝剂PAM的作用下,形成体积较大的絮凝体,。由于大量微气泡的捕集、絮凝体比重大大降低而不断上浮,清水彻底分离出来,从溢水口流走,进入好氧快滤池,在这里清水进一步增氧,并通过滤料得以过滤吸附,除掉色泽及部分沉淀物,然后清水进入沉淀澄清池,静置沉降澄清,最后,流到储水池回用或者排放。

  气浮机内上浮到顶部的污泥,经刮板刮到污泥槽内,自流至污泥干化池中,污泥经过泵送入污泥压滤机内压滤,形成滤饼,外运填埋,或者拌煤焚烧。压滤后的污水回流至沉淀池。如果继续投资一套纸板机,污泥还可以直接用来生产高档纸板,不仅消除了二次污染,还可以创造出极大的经济效益。

  四、溶气气浮机的特点

  1、性能优越,处理效果稳定可靠,能够达标排放或回用于生产。

  2、安装方便,操作简单,易于掌握。

  3、浮渣浓度高,易于脱水,污泥量少。

  4、占地面积少,土建费用底,投资节省,见效快。

  5、技术先进,设计科学,处理费用低。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气浮机的理论书籍。主要是学习用!

网友(2011-01-28):
这些书中都有.关键是实践

网友(2011-06-01):
我公司就是用气力输送原理做的气吹式阀口包装机(用于包装干粉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