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flon和Tufram的区别

楼主(2010-11-01):
我们图纸要求的表面处理是Tufram,可供应商建议我们用Teflon,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国内哪里可以做Tufram??

谢谢!

网友:
塔夫拉姆 ?特氟隆?我不懂这个。。。。。帮顶

网友(2011-01-27):
两者从工艺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大体而言,Teflon归属普通涂层工艺,只是采用的涂料是相应特种涂料而已,而Tufram不是通过喷涂等手段完成的,而是采用多道特殊工艺而制成的一种“整体性”涂层。
我们目前就主要从事类似Tufram技术的自主研发!并取得了成功,获得了专利!
如有需要,请联系131-0138-7008或13101387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