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动平板车的吗

楼主(2010-11-01):
想了解一下电动平板车的结构图纸及设计,有的请联系18935316551,qq361851854,liufenxin1225@163.com

网友:
先选择吨位,再选择驱动类型,防护类型,你先说要多大的,人家有就可以帮你,

楼主:
25吨的,不知道机械上怎选啊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工字钢焊接平台+减速机+电机+四个轮子,我们单位里60吨的和100吨的比较多

网友:
25吨的太小了,直接找厂家买就可以了,假如是25吨自驱动的,还可以自己做,

楼主:
我就是自己做一个了,不知道钢架上怎焊接呀

网友:
你玩结构吗?要钢结构的家伙给你设计一下,找人焊接就可以了,没有你想的那般复杂,

网友:
型材都有标准的,按照手册选就行了,异型的估计你也不会买。

网友(2016-04-20):
长度不是很长,钢架考虑问题就少了

网友(2018-12-15):
这个做一次就有经验了,主要选好轮子直径和轴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