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电机无级变速?

楼主(2010-11-01):
车床上想按个4千瓦的电机·怎么能让电机无级变速·需要买什么东西和什么样的电机·另外无机变速的电机使用效果怎么样·大约成本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4KW电机为例,实现无极调速可以
1  原电机不换,加装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成本较低,大约2000-4000元
2  将原电机更换为变频主轴电机配套变频器调速,成本约8000-18000元
3  将原电机换为直流电机配合直流调速器调速,成本约5000-16000元
4  将原电机换为滑差调速电机配合滑差调速器调速,成本约2000-3000元
5  将电机更换为伺服电机驱动,成本最高,约7000-35000元
6 。。。。
成本价格因产品的品牌不同,有一大概范围。

网友(点评):
感觉第一个方法不妥,普通电机变频在低转速下,电机的散热能力下降,而且发热量增加,影响电机的寿命

网友:
交流电机吗?使用变频器。

网友:
变频器吧!简单直接

网友:
以前单位要求无级调速的电机多为滑差调速,近几年变频调速比较普及。

网友:
加一台变频器应该是作为广泛的做法了吧!
本人对于电气不是太懂

网友:
加变频器我经常这样做,发热是有点可以加轴流风机.至于缩短寿命暂时没有碰到过.

网友:
以4KW电机为例,实现无极调速可以
1  原电机不换,加装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成本较低,大约2000-4000元
2  将原电机更换为变频主轴电机配套变频器调速,成本约8000-18000元
3  将原电机换为直流电机配合直流调速器调速,成本约5000-16000元
4  将原电机换为滑差调速电机配合滑差调速器调速,成本约2000-3000元
5  将电机更换为伺服电机驱动,成本最高,约7000-35000元

网友:
本人有台三菱的7。5KW的 变频器(2手的)   需要 Q我407483226

网友:
不换电机,加变频器。我的数控车就是这么改的。电机也不是太热。

网友:
我是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变频器吧,这个具体查下手册,注意选型号

网友:
交流电机
使用变频器。

网友:
要想精度高点就用伺服电机,但是成本更高点,要想便宜点就用步进电机,但是精度会差点,成本也不会超过1W.

网友:
无极调速就用变频器咯,极数电机可以控制接线实现有极调速

网友:
要使用原电机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加一台匹配的变频器,或去掉原电机换一台电磁调速电机,跟据使用的品牌不同,价格在2000——4000元不等。

网友:
变频器吧,变频器比较普遍

网友:
买个变频器,好点的 西门子,三菱。   国产的 富凌。

网友:
  还有   加个 编码器。  然后PLC。  还得有程序, 弄个触摸屏控制器。
貌似成本又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