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与齿条配合传动如何校核强度?

楼主(2010-11-01):
齿轮与齿条配合传动如何校核强度?承载载荷很小,选择什么材料?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吧,有负载计算齿上的力,计算应力。一般根据手册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都有手册经验计算的,查查,算算就是了

网友:
一般根据手册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选择45#钢就行了 你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