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齿面齿轮,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0-11-01):
硬齿面齿轮渗碳淬火后的齿面硬度为HRC58-62,其芯部硬度为HRC30-45,一般用于重载、冲击的场合。那么,这种在重载和冲击场合下使用的硬齿面齿轮其齿面硬度和芯部硬度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规定的呢?也就是说齿面硬度为HRC58-62,芯部硬度为HRC30-45是根据什么确定的数值。齿面硬度过低和过高会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呢?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齿轮材料为渗碳钢,渗碳钢载未渗碳前进行的各种试验只能测定零件心部的性能,渗碳淬火后的性能除与心部性能有关外,还受渗碳层深度、渗碳层的碳含量与金相组织。内应力的分布等因素的影响。
在渗碳层深度一定的情况下,心部硬度增加时,弯曲强度随之增加;当渗碳层组织相同时,渗碳层深度增加,弯曲强度随之增加;在渗碳层深度与心部硬度相同时,含镍的钢材弯曲强度比其他钢材弯曲强度高;渗碳层面层碳含量增加时弯曲强度降低。
渗碳层内的碳化物 碳含量的数量、大小、形状和分布对渗碳钢的接触疲劳和弯曲疲劳性能都有影响,网状碳化物会明显降低渗碳钢的弯曲疲劳性能。

网友:
个人观点:

硬就耐磨,各项强度也高,但渗碳回火消除应力后,也只能达到60HRC左右,想高都不行呢。

芯部一是支撑表面,二是抗冲击,芯部强度一般搞的不是很准,主要几个值都难测量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帮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帮助,谢谢!

网友(2013-06-03):
根据材料和结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