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41mm孔GB1804-m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1):
Φ41mm孔GB1804-m     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Φ41的孔,公差按GB/T1804 中m级(中等精度),公差±0.3,但是一般孔的公差都是上差,这个m级一般都是线性尺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差为什么是正负的??这样我就不知道安全裕度和不确定度。。。。
难道那公差的意思是孔的上偏差是+0.3,下偏差是-0.3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顺便讲我听他们的安全裕度和不确定度吗?????比较急啊。。。。。。谢谢啦

楼主:
今天终于知道了。。。。±0.3mm只是极限偏差,其公差是0.6mm,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安全裕度A=0.060mm,因为安全裕度是公差的十分之一,而不确定度也是公差的十分之一u=0.054mm。。。
不过还是感谢二楼!!

网友(2010-12-09):
正负是因为这个等级是未注公差。

网友:
哇。。还么有研究这么深啊。。。

网友:
公差按GB/T1804 中m级(中等精度),平常都这样写,看到包大侠提供的表格看公差真够大的。

网友B(2023-03-20):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知道了。。。。±0.3mm只是极限偏差,其公差是0.6mm,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安全裕度A=0.060mm,因为安 ...

想问一下它的公差你去哪里求得的呀,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它的公差你去哪里求得的呀,麻烦了

二楼发的表格里面查出来公差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