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分度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0-11-01):
请教各位大虾,圆柱类零件上的孔或槽要分度,问:
1、现在高精分度的方法有哪些?
2、精度能达到多少?
3、标准的弹簧夹头上的槽需要高精度的分度吗?

网友:
高精度的分度头、分度台精度可以小于1/100秒。

网友:
标准的弹簧夹头上的槽并不需要高精度分度

网友:
标准的弹簧夹头上的槽并不需要高精度分度,需要回转分度台吗,我有

网友:
有专门的转台卖的,网上搜下吧。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自个画画就好了,好的师傅画的相当准

网友:
这是个非常好的资料,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精度的夹头呢?要求定心精度0.03以内的

网友:
一般认为:弹簧夹头上的槽的分度精度,对其定心精度并无直接关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看你不内外圆的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