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推起400KG重的东西?是垂直推,不能用吊的

楼主(2010-11-01):
只能在底下推,用电机带丝杆的话,丝杆承受不起吧?我记得一般的铣床的机头都必须还得在一边另外悬吊受重块才行的。求指教了

网友:
用一个液压缸就可以实现。

楼主:
液压缸成本高,老板不考虑,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lcs
液压缸 几百元搞定 这么便宜都不用 还是老板吗?

网友:
用X形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减速机丝杠水平驱动底部连杆即可

网友:
400kg,不用液缸,叫你们老板找8个人抬起来算了

网友:
用一个油缸,加一个脚踩泵,还要几个阀,国内有现成的配件买,这个价格很便宜啊
不比你做丝杆螺母传动的贵啊,油缸可以顶中间,平衡问题也不难
这钱都不愿意掏,让你们老板自己来扛算了,多吃几碗饭就可以了

网友:
丝杆当然是推得动,别说400kg就是4000kg也没问题,就看你设计多大,润滑好不好,速度多快,磨损当然是有的

网友:
丝杆可以换大点的。

网友:
400KG而已,40的丝杠很轻松

网友:
不知楼主对这400公斤重的物体要做什么,什么目的呢?

楼主:
是用来搬运的,所以不需要什么精度,只要能够推起来就可以了。40的丝杆,价格不菲吧?不知道对比起液压缸来说,哪个便宜点呢

网友:
手拉葫芦平放+齿轮齿条+导向,地方不够就挖地坑。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操作方便的话,试一下装一台简易的卷扬机,最大成本就是一台电机加一台减速器了

网友A:
买一台手动叉车抬运都很方便。也不用什么其它的辅助设备。看楼主的问答,像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网友:
液压缸比丝杠便宜。
。。。。。。。。。。。。

网友:
行程呢 ?不同的行程 有不同的方案 。比如 小行程 可用 凸轮 。。。。。。

网友:
400公斤很轻了,加几根导向轴固定,足够了,1T都可以

楼主:
嗯,用液压缸加上导柱应该是最简单的设计方法的了

网友:
我觉得丝杆的价钱比液压缸都贵吧!

网友:
用千斤顶就可以了。不用钱,在老板的车上拆下来

网友:
丝杆绝对没问题。关于价格主要是看要求精度和行程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选用轧制丝杆。行程短价格就便宜一些。

网友:
凸轮最便宜...............................

网友:
用丝杠一点问题都没有,算一下受力,选用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顶多高啊,如果是7。。8米40的丝杆会不会变成弓箭啊

网友:
还是叫你们老板考虑液压的好,用起来轻松。用别的别搞得整天为维修而烦恼。
400KG用丝杠推动还是小意思的

网友:
用卷扬机拉比较经济。

网友:
用丝杆就可以解决 问题关键是你具体是用来做什么 速度如何

网友:
丝杠升降机,现成的东西,丝杠粗一点的

网友:
用液压的要一套液压系统,很麻烦,算起来比丝杆贵,但液压的可以过载,速度可以更快,调速非常容易,距离不能精确控制,普通梯形丝杆,速度不能太快,容易磨损

网友:
可以考虑杠杆机构,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地球。呵呵

网友:
螺旋升降机 手动的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手动叉车抬运都很方便。也不用什么其它的辅助设备。看楼主的问答,像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就用它了,最多也就三五千(提升高度一般1000左右,你若是加工垫块,想多高就多高),以后没吊车的地方,一吨左右的物件拉了就可以跑,不烧油不费电经济环保,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很多企业都用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的机械工程师八个人能抗八百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能举起120斤的杠铃

网友:
如果就一件,雇个叉车用一次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力气!!!!!!!!!!!!!!!!!!!!!!!!!!!!!!!!!!

网友:
简单的很。液压,连杆机构,螺杆副都可以呀。

网友:
估计LZ没见过大丝杆。怕不够力吧,,大的丝杆成本也不底呢。估计算起来和液压系统差不多少。丝杆螺母有间隙,精确定位的话需要加预压力。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的机械工程师八个人能抗八百斤吗
还用八个人吗?那不都成了老弱病残。

网友:
6楼正解,要是用丝杆或丝杠,磨损呢?用简易的液压泵,可以很简单的实现并且经久耐用。

网友:
不知道你的接口怎么样,如果单纯说推起的话,用两个千斤顶就可以了。

网友:
有卖现成的电动千斤顶,不知道你的行程多大既平又稳,才二百多元

网友:
“用什么方法可以推起400KG重的东西?是垂直推,不能用吊的  只能在底下推,用电机带丝杆的话,丝杆承受不起吧?我记得一般的铣床的机头都必须还得在一边另外悬吊受重块才行的。求指教了”
LZ可以用调机床水平的斜面丝杆调整块来推起400公斤的东西。

网友:
液压缸的话要建液压站是比较贵,
要么气缸怎么样,我们这2T多的都是气缸,不过也不便宜,好的一个小3000,次点的1000多一个,得最少两个,加一个空气压缩机。

网友:
有卖电动推杆的,行程和推力均可选择,费这劲干嘛?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感觉还是液压缸好,要是仅一件就就人工完成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连基本的功能需求都没说清楚,起码要个行程,重量,速度什么的吧

网友:
有一种一半用气一半用液的不知道叫啥缸,也许可以适用你的要求吧,我们手边一款能顶起2吨

lcs
气液增压缸

网友(2010-12-03):
回复 网友D:

看到好几次了,什么是手拉葫芦?

网友:
这种手工液压车会不会给你帮助

网友:
5T都可以  螺旋直线升降机构,配个带刹车电机,成本2500左右!

网友:
太小瞧丝杠了?会计算受力吗?我们设计的压力(拉力)试验机不都是丝杠推拉的吗?才区区400kg,就算400T也没有问题!要和速度行程等参数结合着计算的,如果400KG推到月球上和推到桌子上是截然不同的,你起码有这个感性认识吧?假如你是小学毕业的话。

网友:
最简洁直观的办法就是丝杠了,400KG很轻的

网友(2011-04-02):
想简单,就用千斤顶,你的车都能顶起呢

网友:
400kg, 丝杠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网友:
液压剪刀叉,貌似有很多这种成品可以买

网友:
双人的电梯呗

网友:
丝杆当然是推得动,别说400kg就是4000kg也没问题

网友:
千斤顶最简单了

网友:
不错,跟帖都不错,很好的题目呀不错的

网友:
买个电动推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借几个千斤顶,不就可以,又不用钱

网友:
我觉得用气缸也行,……

网友:
这是谁家的员工,够可怜的

网友:
气缸是不是稳定性差呀

网友:
修车用的不就有现成的吗。

网友:
看你用于哪方面,需要抬高多少,
大点的汽缸,油压缸都没问题,
抬高较低的话大号丝杠很轻松

网友:
贊同chenwb9999所說的一些關健用途應該說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