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报个价:粗糙度Ra=0.15~0.20μm 用什么设备合算?

楼主(2010-11-01):
粗糙度Ra=0.15-0.20μm 用什么设备合算?

产品为圆柱形空心套。

内直径4.58mm 外直径6.33mm 长为12.30mm

内部粗糙度Ra=0.15μm 外部粗糙度=0.20μm

材料为20号冷轧钢,100多万的量。求各位师傅报个价。

网友:
冷镦,内孔到尺寸光洁度直接到位没任何问题,外圆和内孔没同心度要求的话留0.2mm余量,无心磨加工。

网友:
这属于镜面管,冷拉好些

网友:
冷拉可以实现,可以考虑购买一台冷拉设备

网友:
这麽大的量,孔又不大,只有用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效率最高,选用最小型号C1312就可,(新的十多万一台,可要求厂家给调试好。旧的,八成新的三万左右)一分钟一件,班产400件。工艺如下,纵刀架:一位送料定长挡铁,二位打中心孔倒内角,粗车外圆。三位粗钻孔、外圆倒角。四位精划孔。五位平端面;前刀架倒后角,后刀架滚刀加工外圆,上刀架切断后,自动上料进行下一循环。材料为Φ7棒料最长不超过4米。加工费用可参考班产,和你地的工时价计算。

网友:
如考虑到内外圆粗糙度和精度较高,自动车保证困难。可取消精划孔和滚外圆,改为用滚珠挤孔,无心磨磨外圆。加工费用要相对的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