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ANSYS运用实例讨论

楼主(2010-11-01):
有人知道怎么用ANSYS进行优化设计吗?这是一个压力加工的过程,需要知道组件在运动过程中各位置的受力情况及变形状态,恳求高手走过留下宝贵意见。

网友:
滚压成型
属于非线性分析里面的接触问题。
用ansys处理倒是也可以,如果是有限元新手,不妨考虑abaqus
一上手就想做优化,挺难的,需要很多优化方面的基础知识。
还要知道要搞什么优化,尺寸,还是拓扑。。。

网友:
楼上的阁下,收徒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