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控单向阀无泄油口和带泄油口的区别!

楼主(2010-11-01):
今天在教材上看到一种带泄油口的液控单向阀,自已平常没见过。
书上说:
1、无泄油口的液控单向阀进油端压力为0时,液控单向阀开启。适用于进油口无压力的系统。
2、带泄油口的液控单向阀适用于进油端有压力情况系统中。
不是很理解,还请各位给讲解下。谢谢!
下图是带泄油口的液控单向阀(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从左向右油口依次是X口(控制油口),Y口(泄油口),A口,B口

个人理解:
1、无泄油口的A压力直接作用于先导阀芯上,此时进油压力越大,打开主阀芯所需的先导压力就越大。
2、带泄油口的A口压力只作用于柱塞上,压力较小。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中,如果反向出油腔P1不直接接通油箱,而是串连着节流5阀、背压阀等其他负载元件时,这时P1的压力可能较大,因而产生一个阻止控制活塞向上顶起的背压力,就会影响“液控”打开阀芯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设计出的“外泄式”液控单向阀的结构。

外泄式单向阀的活塞上部空腔不与P1腔相通,而是通过小孔与泄油口相通流回油箱,因此背压为零。这样,即使P1腔因各种原因压力较高,也不会影响控制活塞向上移动而强行顶开阀芯,实现油液的反向流通。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图的清晰一点,不过不是液单。
我觉得没有泄油口的液单在打开后会在控制油口活塞的另一端产生很大的压力,这样对于控制油口的压力要求也更高,而且打开后会不会因为背压突然提高而再次关闭,从而引起了震动

楼主:
1、考虑到单向阀打开后压力变化很大,所以主阀芯处多做成预开口的,使压力缓慢上升,防止压力冲击。
2、无泄油口的,先导阀芯作用于主阀芯上的力应该为Pst*A3-P2*A3.其中Pst为先导压力,A3为先导阀芯面积,P2为A口压力,所以P2压力越大,打开主阀芯所需要的先导压力就越大。
3、至于背压突然提高而再次关闭,个人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公司用的液单阀全是无泄油口的,实际过程中哪种工况下才会用到有泄油口的啊?
以上说法个人意见,不对说还请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高人指点了

网友:
感谢楼主了,高人指点就是不一样,也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学习。
在实际应用中,SL型的液控单向阀可以改成SV型的。
如图,只须把SL型Y口与A之间的堵塞用内六角扳手拧出即可。就变成SV型的了。

网友(2013-06-28):
长知识了

网友:
     书上都有    常规问题   多看看教材

网友(2015-12-31):
看看,似懂非懂,还是不懂。这个面积具体指哪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