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圆时,有没有规定不允许接刀?

楼主(2010-11-01):
请问:车外圆时,有没有规定不允许接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精加工应该不能把,这个没问过

网友:
有些不配合的表面是允许接刀的,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斜角,R角。

网友:
一般不允许,要看你的加工精度的要求

网友:
有些不配合的表面是允许接刀的,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斜角,R角。
这个。。。

网友:
看情况吧,只要你能保证精度,怎么都可以

网友:
其实关键还是看零件用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精度。打个比方有个很长的轴,精车了一半刀钝了,磨完刀继续车,你说有没有接刀。

网友:
看实际情况,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只要不是配合件和外观件,我想应该允许接刀的吧

网友:
看图纸要求。主看精度和光洁度有无要求。其实有的材质就是接了到你也看不出来。关键是看个人水平 熟悉了就知道什么可以接什么不能接

网友:
可以,如果要是不允许图纸上应该标出来!

网友:
白猫黑猫搞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一刀干不下来的,肯定接刀,大小另说。。。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模糊。首先要说明螺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当然是不接的好拉。

网友:
一般是不采用接刀的,但是如果加工工艺需要接刀的话,需满足外圆的尺寸要求及粗糙度要求和形状精度要求,必要时可与用户交流,争得其同意最好.

网友:
过来学习!哦,回复字少了也不成。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要求了,如果精加工最好别接刀

网友:
看实际情况,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一般是不采用接刀的  看情况吧 要求不高可以吧

网友:
不管你接不接,只要能让人家正常收单就行了

网友:
看实际情况,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一般不采用接刀,在没办法下只有接刀,以前剥锥度,没数车,小托板行程不够,只好接刀。关键要看对刀水平。

网友:
只要你有技术,接多少刀都行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外援还要再精加工的话,客观咏絮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接刀~

网友:
看实际情况与客户的要求,只要你能保证精度,怎么都可以。

网友:
以产品要求而定,需要接刀就得接刀。不需要就没必要了,一般不接刀。

网友:
关键看图纸要求、零件用途,没有绝对允许和不允许的。

网友(2010-12-02):
只要你弄的让他看不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主要看加工工件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