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别出心裁的航母舰载机的起飞装置

楼主(2010-11-01):
中国海军也快有航母了,舰载机使用什么办法飞离母舰,是蒸汽弹射,还是翘首滑跃,听说要用最先进的电磁弹射?
      当今,世界各国海军航空母舰舰载机的起飞方式主要有弹射起飞、滑橇起飞和垂直/短距滑跑起飞等。
      弹射起飞是利用飞行甲板上布置的弹射装置,在一定行程内对舰载机施加推力,使其达到离舰起飞速度。
    滑橇起飞是利用航母艏部的上翘甲板,在机载发动机的大推力下实现起飞。垂直/短距滑跑起飞则是利用机载发动机的推力矢量控制来实现起飞,鉴于前苏联“雅克-38”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已随着“基辅”级航母一起退役,以及英国垂直/短距起降式“海鹞”战斗机的携载量和航程难以满足需要,因此这种起飞方式目前用得较少。
     电磁弹射还只是胎中之物,没见出世。
    那么我也将自己设想的一个胎中之物抛出来,供有兴趣的爱好者共同研讨一下,集思广益,说不定真能为我国的航母建设出点力呢!
    舰载机要想在离开航母后内继续平稳地飞行,不栽到海里去,就得有一定的离舰速度,不管使用什么办法,都是为了得到这个速度。现在舰载机得到这个速度的办法一是,自身发动机的推力+蒸汽弹射的力量;另一办法是,全凭飞机自身发动机的大推力实现起飞或垂直起降。
    说到底就是为了得到一个飞机离舰时,所能达到的理想的飞行速度,即动能。我的设想是设计一种装置,可以把飞机发动机的动能先转变成势能,储存起来,直到储存的势能达到飞机离舰所需的动能的需要时,突然释放出来,飞机不但可以立即离舰,还可立即爬升,不但减少坠海的危险和升空的时间,还可以利用较短的甲板跑道,起飞较大的重载飞机。其实这个装置既不高科技,也不需要消耗过大的舰载能量,一件极简单的机械装置,压簧储能装置。基本原理是在一个立起的钢板后面上,一端固定在立板上的两个(或两组)计算好所需压力的压簧,压簧的另一端是一活动立板,立板介于两个压簧中心位置有一拉杆,拉杆穿过固定的前立板,拉杆头部有一锁扣装置,将飞机的尾钩锁住,飞机开始发动,压簧即开始被压缩,主要是减缓突然的过载压力。当推力加大到规定的力量后,锁扣解锁,飞机被自身发动机的力量弹射出去,以突然释放的加速度飞离母舰升空。然后将压簧装置降于舰内,另一架飞机进入发射位置,压簧装置升起,继续工作。介绍的主要是工作原理,基本的框架结构,真要设计实用的装置,还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持,那就是后一步的事了。

网友:
吼吼,真是期待祖国滴伟大航母出来是啥样的?一出港就开去钓鱼岛,看看小日本的小舢板还敢来叫板不?

网友(点评):
不要小看鬼子,鬼子在二战期间海军在世界上是排的上号的

网友:
(锁扣解锁,飞机被自身发动机的力量弹射出去,以突然释放的加速度飞离母舰升空。)‘锁扣解锁,飞机被自身发动机的力量弹射出去’是不错;但‘以突然释放的加速度飞离母舰升空’就错了。弹射力消失加速度也消失。
关键是弹射多高,和那么大加速度飞机能否受得了。

网友(点评):
设计一种专用炮,飞机就是炮弹,直接把飞机打出去,离飞机开炮筒时的速度能满足起飞速度要求就OK。自动填充火药,飞机和火药之间用活塞隔离以免火药伤到飞机。哈哈

网友(点评):
谁敢坐进去呢。。。人能承受的加速度是有极限的,这一点制约了飞机加速的距离不能少于一个值。

网友:
一般舰载战机的重量是多少?

看电影《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里边的飞机,有个喷气式的,调节喷气口的角度,可以直上直下倒飞。估计用在航母上比较好。只是不知道飞机的重量,需要多大的气流克服飞机重力和空气阻力。

网友(点评):
那个控制会是个大问题,看看西德当年的“全stovl空军”就知道了。美国的V-22这么多年还没正式服役就是气动干扰和控制问题。况且V-22还是螺旋桨的,电影里那种发动机尾流还会对甲板造成严重吹蚀去看看F-35B的图片。

网友:
用弹簧储能!  有必要让飞机自身发动机为动力吗? 飞机头朝上 尾焰下喷,如何把压簧想下压?压到底后突然的释放,加速的行程有多少?如果太短,加速度飞机或人是否能承受?
我也是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也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设想的 发射方式是:轨道发射。
由于船身的吨位不够,跑道不够飞机的加速,因而舰载机想要得到起飞的速度是很难得。因而我设想了一下。首先把飞机改装下,让飞机普通的轮子和跟火车类似的轨道轮子。然后,可以在有限的船身上加装大于船身长的轨道,这样会比制造大吨位船身来的容易。轨道的设计可以用现在比较成熟的磁悬浮,哪怕是高铁都可以,这样加速起来应该会更快,飞机也可以很平稳。如果还不够还可以在轨道的后端加装弹射装置。
不知道这个设想如何??

网友(点评):
这种想法有意思!支持!

网友(点评):
这主意不错,大不了不起飞,决不会掉下来! 顶一下!

网友(点评):
轨道做成可以伸缩的。否则航空母舰杵这两根大杆子,不美观。

网友(点评):
确实好主意!

网友:
补充下 战斗机的起飞速度一般在200到300公里每小时!! 那么我的设想似乎合理

网友(点评):
不支持此观点,你要想一下飞机在挂弹的情况下降落对甲板的冲击力有多大?一般舰载机在装满燃油的状态下还不能降落,要把一半的燃油扔到海里。还有降落时还有风速风向的因素,怎么才能确保降落时刚还能把轮子卡在

网友(点评):
导轨里?你这不是要把甲板砸烂的节奏?

网友:
您知道高铁要达到350公里的时速,这时已经跑了多远吗?

网友:
坛子的某大侠说过:弄出尾钩是他的梦想.
想想看,连尾钩都搞不定,还奢望什么.
那位懂的大侠讲讲这尾钩为何如此高深.

网友:
磁技术应用前景很好,电磁炮利用强磁场把塑料球发射出去出速可以达到4000m/秒,塑料球可以穿透钢板。飞机电磁弹射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说下 高铁质量多大 战斗机又多大??  动力是一个级别吗?  我只是用这个来打比方。类似这种结构。可以有更小的摩擦,而且成本更低。

网友(点评):
敢想就是进步!顶你!

网友:
舰载机这麽多,那得多少储能装置啊

网友:
哈哈,那么高的g,飞机不散架,飞行员都要被压扁啦……
蒸汽弹射为什么要改电磁弹射?用我肤浅的力学知识来理解,就是要增大受力面,降低局部应力。

网友(点评):
是电磁弹射可以方便的改变弹射力的大小实现精确控制,便于在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切换。蒸汽弹射只能改变蒸汽罐的气压。反复充气放气速度慢还减少寿命。电磁弹射没有复杂的润滑和蒸汽管路也是一个优点,重量轻重心低

网友(点评):
对核动力来说电磁弹射的能量获得会更方便。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网友:
楼主的设想原理应该是弓弩的原理,弹性势能转化成动能,将飞机像箭一样的射出去。

网友:
呵呵,发动机必须能迅速转向180度才能实现LZ设想。

网友:
主的设想原理应该是弓弩的原理,弹性势能转化成动能,将飞机像箭一样的射出去

网友:
大侠的办法没我的好!!

我建议飞机屁股后面装个大汽球,内部充满压缩空气(都压成液态了),起飞时,飞行员一拉活结,高压高速喷出的气体将飞机一下就弹出去了。

飞上天后,飞行员可以顺手把气球折起来当降落伞用

网友(点评):
飞机下面是冷水,飞机里面有个黄金降落伞。

网友(点评):
建议派武当太极的四两拨千斤,或者明教的乾坤大挪移,或者丐帮的降龙十八掌,或者排山倒海之类的一巴掌把飞机打到天上去.

网友(点评):
让飞机吃地瓜 吃很多很多 然后,,,,,,,,,,嘿嘿 嘿嘿

网友(点评):
莫非龙九看过大法师……

网友:
咋说的跟古代打仗时用的抛石机差不多呢

网友:
讨论的很热闹,不过军事专家们可能早就想到过很多办法。看来一般的创意都不好使。要么就要来个最离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