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攻丝机原理---请教

楼主(2010-11-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是柔性攻丝,你说的台式的那种是刚性攻丝,不一个概念,刚性攻丝攻盲孔时深度控制不好,到底时很容易断丝锥,柔性攻丝正好客服这个缺点。

网友:
不是那样的,正反转是由力决定的。

网友:
明白了,谢谢啊,高手,顶啊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是有正反转两摩擦片控制的,还有种是靠电机正反转控制的,一般钻攻两用机是电机正反转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的这个是气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是气动的,气动攻丝机。

网友:
什么是柔性的,你的就是,电动攻丝机,是离合器的,攻下去的力是你自己来控制的,大丝锥,就用大点力,让离合摩擦大点,小的就用小点力,让摩擦小点,一切尽在掌握中。想弄断丝锥还不容易吗??拼命压就行了,我天天都用那个攻丝,不觉得一到底就断啊,而且那个还可以控制攻牙深度,你可以调好,一到那个位置就有一个装置顶住了,你想往下都不行!

网友:
楼主,是这样的,那种带离合器的攻丝机就是这样,外面攻到M10的,一台才1000多一点!非常好用!

什么是柔性的,你的就是,电动攻丝机,是离合器的,攻下去的力是你自己来控制的,大丝锥,就用大点力,让离合摩擦大点,小的就用小点力,让摩擦小点,一切尽在掌握中。想弄断丝锥还不容易吗??拼命压就行了,我天天都用那个攻丝,不觉得一到底就断啊,而且那个还可以控制攻牙深度,你可以调好,一到那个位置就有一个装置顶住了,你想往下都不行!

网友:
见过,但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那个原理很简单,一根轴上串联2个摩擦离合碗,上面的是提供反转力的,下面的是提供正转力的,拨叉压下触动下层离合器获得正转动力,停在中间就是空挡,抬到上面就触动反转离合器,这个结构很古老了,估计使用在攻丝机上有上百年了吧。很好用的,结构很可靠,通常有使用普通钻夹头锁紧丝锥的。这个正反转变动是在瞬间,所以效率很高

网友(2011-11-16):
刚性的就是刀柄是刚性的不能自动调整间隙,而柔性有自动调整间隙的功能一般是带弹簧延轴线有收缩功能

网友(2013-09-10):
普通的台式攻丝机是向下按就攻丝,如果还没有到底向上提就反转,再向下按就攻丝,台式攻丝机是利用两摩擦片来进行扭力保护,另外有一些台式攻丝机也有深度控制功能,我们使用的成都科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台式攻丝机就有深度控制功能,普通的台式攻丝机可以丝锥上涂油漆及扎丝铜丝标志来控制深度。

网友:
攻丝机制造专家---成都科海,为您解决M0.6-M130攻丝难解!专业生产液压攻丝机、电动攻丝机、梯形螺纹攻丝机、管螺纹攻丝机、微孔攻丝机、台式攻丝机联系电话:028-82630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