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快捷方法?

楼主(2010-11-02):
谁有将下面图片中所示的字中加入直径9mm间距30mm左右的均匀圆的快捷方法!

网友:
编辑个剖面线 然后打上就是了呗

楼主:
2#的朋友   你说的我没听明白     具体点呗  谢了

网友:
填充功能吧                   。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4778
看看这个

楼主:
看了    没弄明白啊    说的似乎很复杂   求解!!!

网友:
LZ  应该不是 玩CAD的人  连 填充都不明白  大哥你要好好的去补补课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7#     我承认自己不是玩CAD的高手    刚刚在用   填充功能我也知道     不过自定义填充没弄明白      看你应该是很牛   麻烦教教我行吗       还有    最好教我这个帖子的问题怎么搞定      不胜感激!!!

网友:
命令栏输入: H  然后空格(出现图案填充)

在案例一栏里面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想要的东西

想要自定义的话你就:搜索ACAD.PAT 这个文件

一般人很少用到自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哦  貌似我语气有点重了  大哥你大人大量 啊

楼主:
呵呵    我知道填充怎么弄      不知道自定义填充具体如何操作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帖子的问题如何解决        填充是一定不行的       填充会出现半个圆的情况

网友:
CAD 玩的不好    我顺便看看!